[C51] STC15W104一个奇怪情况

楼主(2024-07-14):
放在阳台一个防水盒子里面,用了挺长时间的了,一直使用电池+4056供电,,,,,上个月突然不行了,测引脚2电压正常4.2。

然后使用开关电源5v供电,引脚电压也是5.0v,但就是启动不了。开始显示4ma,立即就成0ma。。

奇怪的是,使用电脑usb+CH340连接后(有模拟串口),就正常启动了。。。。

是不是电源引脚“死”掉了,然后是串口“借”的电呢。

(手机上打字,改不了字体大小。)

楼主:
经再测,真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再测,真如此。。。。。

重新烧录一下代码试试…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这种奇葩问题…不过是esp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烧录一下代码试试…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这种奇葩问题…不过是esp32…

好久之前的,能用就不刷了,,,,,从电源并到下载的引脚,凑合着

网友:
STC15W104有的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久之前的,能用就不刷了,,,,,从电源并到下载的引脚,凑合着 ...

都越来越懒了…做的什么东西没有发贴么?

网友:
真的是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越来越懒了…做的什么东西没有发贴么?

这就补充完整。
懒人就使用STC做定时器,每隔25分钟、通电约20秒,上报简单的信息;平时PD模式。这样电池就可以持续很多天,日间有小太阳能板补电,即使连续阴雨天也不怕。

网友B:
以前特喜欢玩这8脚的单片机,记得还有带AD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特喜欢玩这8脚的单片机,记得还有带AD的型号

现在我也比较喜欢这种腿少的…

网友C:
开了看门狗吗?低功耗到多少?锂电池保护板的保护电压是多少?

网友D:
电源引脚出现这种现象的概率太低了,大部分是电压高了烧掉整个芯片,不会单独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了看门狗吗?低功耗到多少?锂电池保护板的保护电压是多少?

想多了,不复杂。

锂电池没有保护板,只连接了4056充电模块。

就启动时先做一轮上传,约20秒后powerdown模式、定时器计数唤醒,到约20分钟再一次上传。周而复始。已经使用了1年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引脚出现这种现象的概率太低了,大部分是电压高了烧掉整个芯片,不会单独断路的。 ...

对,现在电池连接到没使用的IO,还能继续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现在电池连接到没使用的IO,还能继续工作。

VDD端子断开然后通过IO上拉供电还能正常使用,厉害了,不过也经历过串口没有做隔离倒罐MCU的事.

楼主:
现在对这只 stc撤职了,换 esp8266上岗了

网友:
玩单片机的高手来一下GD32F103C8T6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576507

大佬能看看,我这个板载,这个环境,怎么读取数据,改数据,上电电源能启动,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