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屏LCD用的:斑马纸/导电纸/液晶连接线/热压纸,热压时间 温度

楼主(2024-07-14):
  • 请用卡尺,黑+白=间距(一根黑线加一根白线宽叫间距,或者数20根黑线量宽除2也是间距)
  • 长度210mm(规格间距从0.6mm到2.0mm之间都有)有现货,若数量多可以帮客户切成需要的短的长度
  • 斑马纸规格及特点
    • 有4210,5116,6808,3220,5206,2815 等一千多种。(注:如5116:51表示线数,16表示线距)

      长度:一般有210mm、能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它的主要特点是:使用简单方便、弯曲自如、体积超薄、性能可靠。不但可实现电器件之间的导通。而且可使显示器件更薄更轻。

  • 斑马纸使用材料
    • 1.异方性导电树脂;

      2.印刷性佳,稳定性能高之油墨;

      3.碳浆、银浆和碳银浆混合体为导电体;

      4.耐压,高柔软性PET薄膜为本体。

  • 斑马纸的热压条件
    • 采用气动热压机热压和烙铁热压头热压。

      1.压力:2到4 KGS(按面积调整);

      2.温度:模头150℃到180℃,机器200℃到250℃左右;

      3.时间:2到5秒(如微粘性产品时间可酌情增加)。

      注: 热压时间及热压温度应随热压机性能、效果以及区域气候而变化。

  • 斑马纸的应用
    • 斑马纸广泛应用于液晶显示器件(LCD)和电路板(PCB)或(Touch Panel)之间的连接。同时这种连接方式被广泛用于计算器、电话、游戏机、电子台历、MP3、MP4、电子记事本、掌上电脑等。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必须更换,不然就无法修复。

网友:
烙铁热压是高手

网友:
不错的知识,学习啦。

网友:
给你推荐这个帖子,老站的,用导电胶粘的铜丝,然后焊接到电路板上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9177

网友:
烙铁头加一张卫生纸,调最低温度有手就能焊

网友(2024-08-22):
Mark一下,LCD斑马纸

楼主:
图文详情

现有库存:
12804*30MM(128条导电线,导电线0.2MM+绝缘线0.2MM,长度30MM)
128045*30MM(128条导电线,导电线0.225MM+绝缘线0.225MM,长度30MM)
12805*30MM(128条导电线,导电线0.25MM+绝缘线0.25MM,长度30MM)
57055*30MM(57条导电线,导电线0.275MM+绝缘线0.275MM,长度30MM)
9606*30MM(96条导电线,导电线0.3MM+绝缘线0.3MM,长度30MM)
5607*210MM(56条导电线导电线0.35MM+绝缘线0.35MM,长度210MM
7008*210MM(70导电线导电线0.4MM+绝缘线0.4MM,长度210MM
6809*210MM(68条导电线导电线0.45MM+绝缘线0.45MM,长度210MM
5610*210MM(56条导电线导电线0.5MM+绝缘线0.5MM,长度210MM
4611*210MM(46条导电线导电线0.55MM+绝缘线0.55MM,长度210MM
5112*210MM(51条导电线导电线0.6MM+绝缘线0.6MM,长度210MM
5013*210MM(50条导电线导电线0.65MM+绝缘线0.65MM,长度210MM
4014*210MM(40条导电线导电线0.7MM+绝缘线0.7MM,长度210MM
5115*210MM(51条导电线导电线0.75MM+绝缘线0.75MM,长度210MM

4816*210MM(48条导电线,导电线0.8MM+绝缘线0.8MM,长度210MM)

4117*210MM47条导电线导电线0.85MM+绝缘线0.85MM,长度210MM
3218*210MM(32条导电线导电线0.9MM+绝缘线0.9MM,长度210MM
4820*210MM(48条导电线导电线1MM+绝缘线1MM,长度210MM
2624*210MM(26条导电线导电线1.2MM+绝缘线1.2MM,长度210MM
36127*210MM(36条导电线导电线0.635MM+绝缘线0.635MM,长度210MM
29254*210MM(29条导电线导电线1.27MM+绝缘线1.27MM,长度210MM
以3610*50MM长为例

网友:
用烙铁隔着卫生纸加焊就行

楼主:
都没有什么成功的例子啊

网友A:
有专门卖的热压头,带导热垫的,很好用,前段时间闹钟显示有问题,两个全是这样修好了,时间一长就得换

网友:
以前用过没有调温的电烙铁压过,温度高了压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有什么成功的例子啊

这个还要什么成功的例子,我就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卖的热压头,带导热垫的,很好用,前段时间闹钟显示有问题,两个全是这样修好了,时间一长就得换 ...

能写个详细的图文教程么?

网友B(2024-12-09):
谢谢分享!我数黑线11条,正好是12mm,选了一条4612的斑马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数黑线11条,正好是12mm,选了一条4612的斑马线。

翻车了。还是数22条长度除以二准确!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