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一个斑马纸,导电纸不良的科学计算器,修过一次,不成功

楼主(2024-07-14):
我发现,新的也才10几元。。。

以前想搞个科学计算器,也不知道能算什么,对数,角度,倒数?

时间长了,斑马纸问题,导致显示不良,自己热压了下,但是压的温度高了,压坏了

楼主:
自己压斑马纸挺难的,轻了不导电,重了也损坏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搞的

楼主:
国产质量一般,里面的东西

网友:
杂牌的小计算器不值钱,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A:
我一般是用恒温烙铁,下面垫个薄硅胶垫,来几下看看,温度150开始,慢慢提高温度,就不会坏了。

网友B:
看有的人是在斑马纸和加热体之间还垫张普通纸隔离一下加热吧。

网友:
现在的科学计算器,只要不是正经的大牌子,价格低到出一点问题就扔掉也不心疼的程度-----要想修,买斑马纸的钱+运费,远超计算器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用恒温烙铁,下面垫个薄硅胶垫,来几下看看,温度150开始,慢慢提高温度,就不会坏了。 ...

以前也是有个硅胶条的。

但是,上的烙铁是60W的,估计当时温度高了,明显塑料皮都变形了。

液晶屏LCD用的:斑马纸/导电纸/液晶连接线/热压纸,热压时间 温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有的人是在斑马纸和加热体之间还垫张普通纸隔离一下加热吧。

要垫个硅胶的,但是还是容易温度高烫坏

因为自己弄,不知道温度的

网友:
确实不好搞

网友:
上导电胶试试。

网友:
不好修,没成功过

网友:
买个新的也才10元唉

网友:
这种计算器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压坏了就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所以还是挺怀念以前用斑马条的时代,现在好像比较少见了

网友:
买的专用硅胶加热头也不行,修过腕式血压计,当时压好看似正常,过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斑马线真的不好弄,几只万用表就是斑马线断了无法修复,不如导电胶条方便,但最好的是排线焊接式,可以说是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