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挂海康摄像头问题

楼主(2024-07-14):
搞了几个海康的摄像头,挂到黑群晖上,第一次的时候很好搞,按步骤来,就上去了,后来又弄了两个,验证的时候老是不通过,提示密码错误,摄像头到手我就重置改了密码的,账号密码不会错的 型号是
ds-ipcb-12i

      前几天回家 把那个带收音的摄像头 接上添加黑群晖里就很顺利,验证一次通过
这玩意用户名密码肯定没有输入错,是不是哪里操作的有问题啊

网友:
摄像头 认证方式改一下 在安全里

网友:
IP地址冲突造成 的

网友:
群晖不同版本有摄像头授权数量限制,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非法登录锁定要关闭:进web后台,进配置,在安全管理里面 把安全服务打开,开启非法登录锁定钩取消,保存 。
onvif要开启: 打开网络进高级配置,找到集成协议 启用ONVIF勾选,添加一个视频账号 权限可以按自己需求添加保存
完成这些就可以尽情添加摄像头了,2路视频限制很恶心..

楼主(2024-08-21):
引用 网友A:
非法登录锁定要关闭:进web后台,进配置,在安全管理里面 把安全服务打开,开启非法登录锁定钩取消,保存 。 ...

确实是得添加一个账号,我添加后就没有出现那个问题了,另外可以找特定版本的破解了的,支持50路摄像头 我挂了四个。。

网友:
手上有几个海康闲置摄像头,准备用,先看看教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