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救下手电驱动板能否改下能让功率上来些

楼主(2024-07-14):
网上买了一个驱动板,最近照明总感觉亮度不够。
主要不懂这个,今天测试了下驱动板功率有点低不到5w。灯珠是t6的可以稳定在7w。 想着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下这个驱动板功率达到6-7w?

网友A:
r750上,并联电阻

网友B:
减少750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50上,并联电阻

是在750旁边并联个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少750的阻值

去掉750?换个多少的?

网友:
降低电阻值咯

网友C:
最好不要,散热需考虑

网友:
加一颗Q3一颗R7

网友:
把R750换成R500的试试。

网友:
这个楼主,欧姆定律,好好复习下呗!

网友:
功率上来后,很快就会挂。

网友:
提高功率亮度不一定能增加多少,发热是肯定要大幅度增加的

网友:
先看看使用时温度情况

网友:
可以改小阻值电阻扩流,注意灯珠发热,开最亮档,几秒光色发蓝发紫过热,赶紧断电改回去。

网友:
看来是新换了驱动板,如果原来的功率够,可以考虑降低R750的阻值。如果发热严重,还是降低电流为好。这个驱动板不是恒流的,八脚芯片应该是手电的档位开关,通过场效应管驱动,电阻限流。

网友:
功率大,寿命就短啦!!!

网友:
在大压不住热量,灯珠最怕焖烧,轻则光衰,重则死得快

网友D:
R750下面并个1欧电阻上去,再把Q3补上,不然Q2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散热需考虑

常规尺寸的18650手电(比如老款c8),1a电流下(大概3w功率)长时间工作发热都比较厉害。当然, 短时亮骚,不考虑灯珠光衰的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R750下面并个1欧电阻上去,再把Q3补上,不然Q2受不了。

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