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源充电器绿灯亮无输出 是两个贴片电阻坏了 但是不知道型号

楼主(2024-07-14):
手机有一个2014年的绿源五灯充电器,绿灯亮无输出,是两个贴片电阻坏了,但是不知道型号,哪个大哥有知道的吗?麻烦说一下

网友A:
这个飞线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谁手里要是没有一模一样的电源能说出来,我佩服,我都不知道原来电阻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线是什么情况?

原来的贴片电阻坏了,有遥控器的两个代替的,只是阻值不一样

楼主:
又买了一个二手的充电器,阻值是4702的,和510k得电阻相差有点大啊

网友B:
这手机充电器挺大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机充电器挺大个~

绿源电动车充电器,九年前的有一点旧了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不插电池没输出是正常的,万用表测次级大电容就知道有没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