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五类线能跑千兆吗?

楼主(2024-07-14):
路由器距离电脑10米线的距离,从路由器接一条网线到电脑,原来想着全部两头压好线的网线直接使用,但是拆开走线的线路,发现有两处穿墙的孔,网线头未必能通过,如果买网线,自己用压线钳打头,这样按照6类线购买,就算被骗,就是超五类线,十米距离,能否跑千兆?或者自己打线头,买哪种自己打头的套装,这样的千兆网线能不能跑上速度?会不会自己打头的影响很大?

补充内容 (2024-7-19 15:53):
买了一条15元的6类线接好接头那种,终于跑上1G了

网友:
超五妥妥的没问题。

网友:
超五类可以跑满2.5G网卡,万兆也不是问题,放心吧。普通超五类网线线径一般0.5左右。

网友:
用实际的情况说明,应该没有问题。工作中发现,有线的稳定性要好玩无线。

网友:
可以的,我家里就是超五类,近20米长,可以跑满千兆

网友:
没问题,距离短了,5类线都能跑千兆

网友:
除非你家电磁干扰强,在130平房内没问题

网友:
才10米距离,五类线随便都能跑万兆了,ACWIFI曾经做过测试,感兴趣可以去网站查下

网友:
国标超五类100米跑千兆很正常   最长试过130米  虽然以太网标准最长100米   其实130米也是正常的  用了几年都是稳稳的   主要是线能达到国标   不是那些吹牛的七类线

网友:
超五类质量好99米千兆随便跑

网友:
别买到铁芯线就行

网友:
超五类跑千兆标准是100米内不衰减,否则就是不合格的网线

网友:
10米线的距离不清楚,家里2米的距离普通网线显示千兆。

网友:
外面一元一米的线买了25米,普通水晶头,五类还是超五类什么的不懂,反正跑千兆几年了。个把月前线被老鼠咬破皮,我就剪断直接扭接,电工胶布包一下,依然能跑千兆。

网友:
没问题,距离短了,5类线都能跑千兆,,别纠结网上的宣全

网友:
短距离,不要説超五,五类也可以跑。虽然 现在五类找不到了。

网友:
才10米,五类足够,毫无问题

网友:
合格的超五类网线跑千兆无压力

网友:
PP远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