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折腾一台满屏横线图像抖动的TCL43F6F电视机

楼主(2024-07-14):
碰到熟悉的废品回收佬,他说给台电视机我玩玩……
到他家里直接拎回来(因为太轻了,所以确实单手拎着骑电驴回来的)
在他家试机时没拍照片,满屏横线不显示图像,而且整屏抖动
到家后重新上电试机,刚开始故障表现一致,待我接了个电话后屏幕有显示了

但横线还是有,而且画面时不时的跳动,屏幕底下有条明显的闪烁横幅

纯色横线明显

拆吧……
铭牌

接口

该电视整体看着很差,朔料也是回收利用料,整个背部就是屏幕保护金属壳上喷的黑漆,局部朔料壳盖着电路板,
整机就底下一个电源开机键

开拆

所配熊猫屏

屏下逻辑板也没固定或保护,搬动过程中摇摇晃晃

断左右屏判断固障位

横线主要出在右屏

左屏也有2条,还好不影响屏幕跳动

采取排线隔离法,断开右边屏幕供电

最后的效果就是勉强接受左边屏幕引起的2条横线啦,要不只有报废了

至此,垃圾电视折腾完毕……

网友A:
把排线接口清洁一下看看有效果吗?

网友:
线屏难搞,普通插线口没事,就要专业压屏线器了重新压屏线 了。

网友:
剩两条线就先用着,再坏就不修了

网友:
确实的屏故障

网友:
现在都维修没专业工具或设备真不行。

网友:
不好维修啊

网友B:
折腾的不够,再折腾折腾也许就完美了

网友:
继续折腾吧,反正就是是玩。

网友:
现在修电视真是设备大比拼   设备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排线接口清洁一下看看有效果吗?

液晶屏上短路,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不够,再折腾折腾也许就完美了

没得折腾的了,没装备板上的元件都看不清,不说屏上的走线了

网友:
所以现在就是修修板,换换板,其他的没设备就不修了

网友:
基本上搞不定了

网友:
凑合着看还行,谢谢分享。

网友:
专业压屏线器了重新压屏线

网友:
内部做工有点差,不像是TCL正品。

网友:
刚开始没发现有电源板。
仔细看,原来主板电源板恒流板三合一。
能省的都省了,反正用着过保厂家就没责任了。
过保了希望用户尽快换新机,才是厂家的责任。

网友:
现在很多电视机坏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