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冰箱冷冻室灯换灯珠

楼主(2024-07-14):
之前冷藏室照明的两个LED坏了。
这次冷冻的照明灯也坏了,才六年多,这牌子质量不行了。
拆出来是一颗灯珠的。
用万用表二级管档测试不亮。灯珠肯定是坏了,有黑点。电压还不确定,先不装外壳插上测空载电压4.85。可以用3点几的灯珠。直接跟上次一样,换上暖色大功率灯珠。原位置无法装,"刮骨疗伤",装到旁边位置,刮去阻焊油漆。

万用表测试正常,装回

比原LED灯珠质量好。
灯正常工作。

网友:
环氧基板散热差点火候。

网友:
可以两颗灯珠并联。

网友:
又节省了开支

网友:
修的好,分析到位。

网友:
点亮时间不长,主要在灯珠质量,环氧基板散热差点火候影响不大

网友:
说到用万用表二级管档测试灯珠这事,有要注意的地方,我之前用的是福禄克15B,这表二极管测试档的电压是1.5V的,点不亮,把我误导了。

网友:
冷藏室灯,一个冰箱用十年,这灯连续工作时间不会超过两星期吧

网友:
原来换灯珠是这样换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冷藏室的温度散热条件应该不错

网友A:
我海尔的,不到一年坏了,我自己换灯珠,用了不到一年,另一个灯珠又坏了,我又换了个。这玩意一辈子加起来也亮不了一个月吧,还在低温环境,又不是热死的,质量如此之差。

网友:
降压限流,这辈子都用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海尔的,不到一年坏了,我自己换灯珠,用了不到一年,另一个灯珠又坏了,我又换了个。这玩意一辈子加起来 ...

海尔 垃圾中的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