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魔改笔形小电磨:数控屏显测速内置锂电(半开源)

楼主(2024-07-14):
去年也跟风买了美耐特和科麦斯两款小电磨,都是最基本款,外接12V电源,用起来还可以。本坛关于这个小电磨的拆机和改造非常非常多,我也改造了一下,内置一节锂电池、OLED显示、单按键控制。缺点是功率不大,平时开个塑料孔、磨磨PCB还是可以的。

PCB在去年11月份就打样了,焊接完大部分元件后由于其他工作搁置了七八个月,本周五晚上把壳子改造好,周六用一天的时间把程序基本功能写完,今天上午完成组装和部分测试。

外观没什么大变化,原来开关位置换成OLED(加个透明塑料盖就更好了),尾部顶端红点是按键,屁股部分换成了C口充电。

简单分享一下制作过程。
1)PCB
PCB打样回来,看起来像个外星人。

元件焊接完成,升压IC使能端这个版本画错了,应该直接连接POWER_MOTOR,打样版本接到T1基极上了,照片中还没改正。

这是充电小板,放在主板上面。

2)外壳改造
底壳改造,这个限位柱要切掉一点,不然电池放不进去。

底壳前面电机挡片也要切割弧形用来放红外接收小板。

上壳尾部钻个孔用焊接剂把微动开关粘住

3)测速部件
把散热扇叶切成栅格,一共8个栅格。

从废板子上裁下来的红外发射接收小板,时隔半年多才焊接上红外发射和接收二极管,装电机上挺合适。

4)组装
焊接好全部连接线,电路板隔一层绝缘纸,电池是从佳能还是尼康相机电池中拆的。

摆好,合盖,组装完成。整机正脸。

从前面看,底部也装了个按键,以后扩展用,但是这个位置操作不方便。

尾部充电口没处理,有时间搞个圆形的挡片会好看很多。

4)5个档位显示

5)全家福

6)演示视频

总结一下:本次改造可复制性不强,外壳要改动的地方太多,功率不大。
谢谢观看!

其他相关帖子
@qrut:美耐特MNT992501迷你笔形电磨机定速改调速
@8139:不能调速的小电磨不是好电磨,DIY一个可调速的移动式外置供电底座
@2545889167:KOMAX小电磨改造 增加堵转保护和点动功能(开源)

楼主:
电路图、PCB和HEX文件分享出来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试验一下,不过要声明一下:严禁用于商业用途!(貌似也用不上
单片机型号是LGT8F328P,和AVR M328有点类似,程序兼容,但是管脚不兼容,多了一路8位DAC,ADC分辨率提高到12位,没有内部EEP。

分享一下数控可调升压部分,印象中本坛有相关帖子,但是没找到,这也是本次制作要验证的一个重要方面。

原理:FB电压恒定,所以流经R3的电流恒定,那么调整单片机DAC输出可以调整流经D4、R2、R3的电流,所以升压输出也会随之改变。
电压输出计算公式:
VCC_MOTOR=(V_FB/R3-(V_DAC-V_D4-V_FB)/R2)*R1+V_FB
其中V_FB/R3是流经R3的总电流,(V_DAC-V_D4-V_FB)/R2是单片机(经过跟随器)输出的电流。

另外,并联Q1主要是考虑电池电流可能会比较大,SI2301内阻太大,导致压降较大,直接借用升压输出和电池的电压差来开启NMOS。

楼主:
简单做了下测试,准确度还不错。

(1)电压和电流

(2)转速

分析一下

(3)温度

网友:
白菜小电磨变成牛肉版的了。

网友A:
垃圾玩意不值得这么大动干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玩意不值得这么大动干戈呀

确实不太值得,一度都要放弃了,但验证了升压、测速等功能,还是有所收获的,再做其他东西的时候也能用得上

网友:
就利用了一个外壳和电机,其他核心部件都是自己diy的,厉害了,精华帖预定了

网友:
这技术,没说的

网友:
这种小电摩关键是电机不行!容易堵转、电源打嗝、烧碳刷……

网友B:
楼主装备好,成品靓,又能焊又能钻,还能搞代码,不支持一下是不行的

网友C:
鸟枪换炮了,但是这个电磨完全对不起楼主的手艺硬生把一辆破自行车改成宝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装备好,成品靓,又能焊又能钻,还能搞代码,不支持一下是不行的 ...

谢谢猴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鸟枪换炮了,但是这个电磨完全对不起楼主的手艺硬生把一辆破自行车改成宝马 ...

有自行车轮子的宝马也行

网友:
楼主你这是

白菜做成肉啊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改的漂亮

网友:
这价值和颜值翻了几十倍

网友:
厉害,便携性能更好了

网友:
这个真心改得不错,真正是胜于蓝的感觉

网友:
牛逼呀,几块钱的电磨改成了高档货。这个电磨我也有一个,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