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HPC LWM2220液晶显示器,有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4-07-14):
比较清晰

有些昏暗,是多年后灯管老化所致

有多幅模糊图像,这是什么鬼?

前壳

喇叭和按键板,带喇叭的不多见,特色

饱经沧桑的板子,灯管高压、电源一体板

型号,有个疑问:19寸的高压板能代替22寸的高压板吗?

高压板挂了,用了一块2口的灯板(见上图中的3根线)只接了2个灯管,本来是4根灯管的

信号处理

这是干什么的呢?

这是单独的音频放大部分

屏的型号,奇美的
总体感觉:
感觉这个机器没救了,1是最少要换灯管(同时换高压、电源板)或换led灯条,2是信号板也有病了。3估计这个机器用的很频繁,液晶屏也老化的严重
============
疑问:
1、为啥开机过程中正常到了桌面就不正常了?
2、用19寸宽屏的灯管高压板能替代22寸的灯管高压板吗?二者是不是只是高压包有区别?

网友:
我的图图呢?

网友:
bios界面显示色域单调,估计只有256色,进桌面就显示真彩了,还是不一样的。这老古董没必要折腾了,换个新的不贵啊,还省电。

网友:
换LED灯条吧,比灯管省电,就是看起来比较累眼

网友:
换成LED的灯带

网友:
没怀疑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解码板到屏线擦一下,最好用75°酒精

网友:
这看起来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

网友:
没必要修了

网友:
现在还有灯管的显示器,据说换灯管不容易

网友:
试试换显卡或驱动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到了桌面阶段就开始加载显卡驱动,驱不上,就会如此。
我的hd7850就是如此,估计是显存问题。还没碰。

网友:
改成小电视吧

网友:
你这个现象,可能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没人给楼主的提问作有针对的回答:
1、开机过程是黑色电视时代,低色域;进入桌面是液晶电视,高色域。
有可能的问题是逻辑板或屏线或显卡。
2、关于恒流板的互换问题,前提条件是输出电压一样就可以。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换一台主机试试,确定问题所在,不要贸然拆机!

网友:
我看感觉屏cof估计也有腐蚀的地方,热就花了。

网友:
换灯管,或者换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