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电脑机箱带电是怎么回事?难道电源有时候会漏电?

楼主(2024-07-14):
这种情况还是很少遇到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求教大家!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你家里插座不带接地,但凡带接地,都不至于这样

我有2台电脑,这台带电的电脑也是偶尔带电。

另外一台貌似从来没有带电过。

网友:
家里的电源没有接地,摸机箱就会麻手。

网友:
感应电吧,正常电脑电源要接地线

网友:
先量一下插座,是不是火零反了

网友:
电源线地线充分接地,家里地线绝对接地。另外检查电脑电源是否有线接触到外壳了。

网友:
检查一下接地,我家原来的地线有110V电压,造成漏电,有时候耳机孔都有电

网友:
接地不良,应该是Y电容的引起吧

网友:
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遇到过机械键盘漏电。

网友:
去看看城阳电工的视频就明白了

网友:
没可靠接地的必然结果,墙插是否正确接有地线?是否使用了2线的排插?电脑线是否存在地线接触不良?
现在功率电源几乎都是开关电源,都会有Y型电容减少干扰和尖峰,但也同时给外壳等与供电火线形成了电容通路,如果设备多了,这个Y型电容相当于在火线和地线间并联了多个电容,这时如果地线是悬空的,那本应接地的外壳等地方就会有比较大的漏电。所以使用开关电源的设备是一定要可靠接地的。

网友A:
主要还是你家里插座不带接地,但凡带接地,都不至于这样

网友:
电脑机箱和电源地线是接在一起的,你插座上没有地线的话,可能会有感应电。

网友:
零线不接地,就是次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你家里插座不带接地,但凡带接地,都不至于这样

我有2台电脑,这台带电的电脑也是偶尔带电。

另外一台貌似从来没有带电过。

网友:
都会有,注意接地

网友:
应该是插座的地线没有接好,电脑的电源里有Y电容

网友:
首先零火反了,其次没接地。

网友:
检查一下地线是否有效,或者家里根本没地线。金属外壳的会有感应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