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3002-2d电源切换开关接线求助

楼主(2024-07-15):
一台用了很久的双路可调电源,电压切换电流总要按一下切换开关,用着麻烦。咸鱼买了一个剪线的龙威3002的面板带电压电流双显,回来发现切换开关电路和原来的不一样原来的这样新的是这样,研究半天其它接线都没问题了,可是剩下的13(黄线头)、14(白线头)、21(现在是空脚,原来是黄线头和一根红线并接在这里)三个孔不知道是接什么的,这个开关是控制并联串联的那位老师有这个电源帮忙指教一下,
学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按照买回来的板的功能对应线的颜色,一根根的查走哪里了对应旧的试试,这要问大神才能准确回答您的问题。不然,我看好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买回来的板的功能对应线的颜色,一根根的查走哪里了对应旧的试试,这要问大神才能准确回答您的问题。不 ...

我是对照电路图一点点查的,两个面板线颜色不同!我就等大神出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