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哪个智能手表有翻转表盘的功能?

楼主(2024-07-15):
有一些人会把手表戴在右手,这时候,按钮就在上臂方向,位于操作的远端,不方便操作。
像我,为了让手腕的那块不要有一块晒不到的浅色,两只手换着晒晒,有时候也想把手表戴在右手。

如果表盘能够倒过来的话,手表就可以反着戴,按钮就又在靠手一侧,方便左手来操作了。
这时候,两个按钮的手表也应该对调一下按钮功能。

我这个点子可以申请专利吗?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太极表还是养生表,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应该都有吧,我得Amazfit GTR3 Pro可以设置

网友B:
其实很简单,就像偏振镜那样,底座固定,上镜片可以360度旋转。同样结构,手表做成上下二部分,下部不动,上部可以360度旋转。

网友:
我觉得你想多了,,,人家工程师想不到吗,申请专利1200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就像偏振镜那样,底座固定,上镜片可以360度旋转。同样结构,手表做成上下二部分,下部不动, ...

我想的比你说简单,就是屏幕显示内容旋转180度,然后把手表倒着戴,按钮就到左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有吧,我得Amazfit GTR3 Pro可以设置

我的 GT2 怎么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