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爱触屏音箱lx04 刷机后出现micolauncher已停止运行

楼主(2024-07-15):
小爱触屏音箱lx04 原来emmc坏了,换emmc写入备份的内容,并更换了sn和mac(mac可能不正确,原盘有坏区,读出不全)刷机后出现micolauncher已停止运行,换了个emmc后写入文件依然如此,崩溃了,刷了好几个系统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哪一步呢,跪求大神指点,可以解决的小红包相赠

网友:
咸鱼40出给下一个韭菜

楼主:
不信邪,今天把另一个好的拆了,emmc刷入后同样出现这个提示,说明问题出在底包上,感觉是mac地址不能改,改了后有完整性校验会通不过,或者mac那块有其他的与之关联,只改sn应该是可以正常(我第一次是只改了sn)有空再回老路试下只改sn,但是只改sn不能语音控制米家。

楼主:
经过我的不断测试,终于知道了。用的备份包
1、只更换sn是可以的,但是如果 mac(或者其他的语音识别码)被其他音箱用着,那这个的就没法使用语音控制
2、更换sn和mac,开机会出现无法找到mi.did 可能有完整性校验,会无法进入系统。
3、出现micolauncher停止运行是底包的问题,底包有问题,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也搞了好久了,前后买了十来个小爱了,都有同样的问题,不能改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了好久了,前后买了十来个小爱了,都有同样的问题,不能改mac

是的,一改就不能正常开机,只能改sn

网友B(2024-09-19):
大佬 你好 emmc备份文件方便发我下吗?   LX04的emm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你好 emmc备份文件方便发我下吗?   LX04的emmc坏了,

已找到备份

网友C:
请问sn和mac在哪里可以看到原始的,我之前各种刷机,后来又换了emmc,用的是刷机之后的备份,现在可以用,但是不知道sn和mac有没有变化

楼主(2024-10-21):
引用 网友C:
请问sn和mac在哪里可以看到原始的,我之前各种刷机,后来又换了emmc,用的是刷机之后的备份,现在可以用, ...

盒子上有,如果没有盒子,那jj了看不到了

网友:
大佬 你好 emmc备份文件方便发我下吗?

网友D:
请教一下如何改SN码

网友:
楼主可以出个教程吗?

网友(2024-12-21):
SN好像好改,MAC怎么同步修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如何改SN码

用winhex 修改 在偏移量8000位置

网友C:
最近发现扩容后蓝牙mesh网关不能连接蓝牙设备,大佬,求一个好镜像,我之前的芯片找不到了....

楼主:
完结:原因是不能改mac,改了后破坏了完整性,有完整性校验的,三元组(感兴趣的可以去查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发现扩容后蓝牙mesh网关不能连接蓝牙设备,大佬,求一个好镜像,我之前的芯片找不到了.... ...

没有的,要原版,通用数据都不能使用语音和mesh

网友(2025-04-20):
你好,请问MAC地址从哪改,我只找到了sn

网友(2025-06-01):
引用 楼主:
没有的,要原版,通用数据都不能使用语音和mesh

对的,也碰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