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负压LDO有便宜的吗?

楼主(2024-07-15):
发现负电压的LDO都很贵,正压LDO几毛钱一片的大把,负压的几毛钱的一个也没找到,为什么这么贵?负压电荷泵芯片倒是有几毛钱的,但是据说那玩意纹波大,要在后面再加个负压的LDO隔离一下纹波,各位坛友有便宜好用的推荐吗,国产的也行

网友:
你需要的是正能量!

网友:
正负反接不就行了,反正你都乱搞了木,还在乎这些

网友:
便宜只有79系列吧

网友:
瞎鼓捣,自己bjt搭一个

网友:
还没有见过的东西

网友:
负压很少人使用吧,就见过-12V和+12组合的24V

网友:
负压LDO使用量太少了,没量价格就不会便宜

网友:
确定要量产吗

如果只是自己玩一下 纠结这点差价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IC/芯片价格都是看数量的,要量大才有好价格

网友:
ti的负压ldo,tps7a3001,

网友A(2024-08-28):
自己用单片机pwm 生成一个负压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单片机pwm 生成一个负压不就行了。

待载能力比较弱,如果负载很轻,还不如用电压反转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载能力比较弱,如果负载很轻,还不如用电压反转芯片。

给运放用足够。要带载强用变压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载能力比较弱,如果负载很轻,还不如用电压反转芯片。

负载轻的话发现用MAX232芯片还不错,输入5V输出约+/-9.4V,电路简单免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负载轻的话发现用MAX232芯片还不错,输入5V输出约+/-9.4V,电路简单免调试.

MAX232好像很容易坏,用着用着就莫名其妙发热,然后就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232好像很容易坏,用着用着就莫名其妙发热,然后就坏掉了。

会吗?今年用了一点国产MAX232EIM 在自动化设备上用PLC驱动USB设备,目前没有发现啥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