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香山电子人体称EB829HJ拆解

楼主(2024-07-15):
2015年买的香山电子称不准了,前后脚测体重能偏差0.3公斤。实际测量比新买的称轻1公斤多,变成快乐称了。

新买的电子称到了,老的拆了一探究竟。

当年狗东上54大洋买入,到现在9年了。

期间电池盖卡扣断了,自己改了一下。

拆开一看,里面的做工一言难尽。

塑料外壳是用背胶粘在钢化玻璃平面上,用塑料撬板和撬刀铲下来的。

测量的原理可能是通过四个脚金属的形变量产生电阻的变化,经过计算得出重量。

测得不准的原因不明,感觉可以校准。

拆完获得小螺丝数枚和牛屎芯片板一块。

网友:
改成USB供电

网友A:
体重秤四个角不平就会有误差

网友:
香山秤很少坏的

网友B:
这个还是个牌子货。

网友C:
“实际测量比新买的轻1公斤多,变成快乐称”   就这样用着也不 错

网友D:
正好差一公斤,这不还能用嘛

网友E:
拆完获得小螺丝数枚和牛屎芯片板一块

还有四个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完获得小螺丝数枚和牛屎芯片板一块

还有四个压力传感器

确实也收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差一公斤,这不还能用嘛

问题是它不稳定呀。可能是用9年了,金属疲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测量比新买的轻1公斤多,变成快乐称”   就这样用着也不 错

是我媳妇发现它不准的,我才懒得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个牌子货。

拆开看看,做工一般般。当年买它也是因为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重秤四个角不平就会有误差

可能是,但以前一直很好,最近才坏的吧

网友:
有一个钢化玻璃面的这称很费电两节7号很快没电了。

网友:
也就那样吧,和名牌不符啊!

网友:
校准在哪里呢

网友:
可以校准的 就是不同牌子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
误差1kg差的蛮多的

网友:
第一次见牛屎芯片的电子秤。

网友:
不错不错,朋友有好贴了就得加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