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一个uniview摄像头

楼主(2024-07-15):
昨天捡到一个摄像头,通电不能正常工作,随机拆开看看吧,有图有真相。开拆。

底部固定壳拆开,3科螺丝就露出来了

拆掉3颗螺丝,打开摄像头外壳,2片板子,排线连接,应该是广角镜头

拆下固定摄像头镜头的2颗螺丝,拆下摄像头,2颗螺丝有弹簧,好像是防震的。

后壳主板

拆下主板看到一个怀孕的电容,以为是小问题换电容就好了,结果换好电容还是不能正常工作。

内存颗粒

CPU详图,通电CPU发热厉害,65度

下面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热和CPU一样发热厉害

通电主板绿灯亮,插入网线左上册2个led一个长亮,一个闪烁,路由器找不到摄像头网络

网友:
这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A:
壳子不赖,看着像是铝的,获取不了IP有点儿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不赖,看着像是铝的,获取不了IP有点儿难搞!

只有球形的是铝壳,CPU和旁边那个发热厉害,连接网线有灯亮,简单的换个电容还行,其他的芯片级维修不了

网友:
随机拆开看看

网友:
能点亮应该是好的,扫到IP连接上看看

网友:
就这么被人丢弃,总感觉很浪费,没有专门的企业回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球形的是铝壳,CPU和旁边那个发热厉害,连接网线有灯亮,简单的换个电容还行,其他的芯片级维修不了 ...

估计cpu附近的电容有问题,你接着把附近的电容也换了吧。大热天又不能去运动,闲着也是闲着。权当小运动啦

网友B:
查告警灯含义。
可能机器没有正常启动,自检没通过。

网友C:
发热厉害,会不会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做工还是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告警灯含义。
可能机器没有正常启动,自检没通过。

没有告警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厉害,会不会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短路不知道怎样查,测量电容?

网友:
估计还有短路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路不知道怎样查,测量电容?

感觉应该是测量元件的两端对地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测量元件的两端对地电阻吧

请教并联的3个电容如何在线查呢,不想拆下来再测,感觉是有一个漏电拉低了LDO的电压

网友:
摄像头看着不 错,试着修修

网友:
看看那个SOT-23-5的稳压IC,换一下估计对好

网友:
做工,用料,看着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