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由器加装内部小风扇的一点问题

楼主(2024-07-15):
最近入了一台wf7021改装版,卖家加了个12V小风扇,接在图示红圈电容两端,请问如果直接从电源孔座接会有什么不利因素?电源是12V 1A,如果怕功率不够,用12V 1.5A呗。

另12V风扇一般转速较猛,改用5V风扇从USB接电也是个方案。

哪个方案更好?USB其实一般而言是鸡肋,我倾向于USB接电,也兼顾了风扇低转速带来的安静,但准备改的创维9551X没出厂USB。

目前是外接USB风扇底座,方案简单方便但难看一点,想改内部风扇的,走线都在内部,外面看不见,加个温控自动开关。

网友:
效果好了吗

网友:
我也倾向于内部5V风扇

网友:
我在等楼主温控开关

网友A:
芯片上粘一个老电脑主板的南桥散热器,外壳开孔露出来。

网友:
地方够的话,搞个自拔风冷却散热塔很有意思

网友:
直接盖个12V机箱风扇,风量刚好还静音

网友:
12伏串100欧电阻接风扇,无声,散热足够

网友B:
12V风扇接到5v上会不会很好?

网友:
其实一个路由器功率就十几瓦,发热量不大,安装一个散热片足够了,切记散热片要暴露在机壳外。

楼主:
温控开关如图,选个40来度的,有人知道在这两款中如何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风扇接到5v上会不会很好?

支持这种,静音,风量应该够了,本来没有设计主动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风扇接到5v上会不会很好?

要看具体参数,有网友说参数高的风扇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粘一个老电脑主板的南桥散热器,外壳开孔露出来。

这个方案不能忍啊,我连外置USB散热底座都开始嫌弃了。

网友:
没必要主动散热把

网友:
加在电容哪里是降压过的,附近是功放那么最近的估计电源是5V。一般路由器散热12V风扇给5V供电就够了。我最近给逆变器搞了2档散热,12V用7805降压后长期供风扇,然后还有一个50度温度开关并在7805输入输出,这样逆变器负载大功率发热后风扇就全速运转。最近的温度开关品控都太差。45度的在30度室温下不会恢复,所以用50度

网友:
其实压根就不需要,当然你要弄,就随便了。

网友:
安装一个散热片足够了

楼主:
无风扇的条件下最高66度左右,加了风扇立竿见影

网友:
天热了我也在想在改下给路由器降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