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电机占空比过大 导致电机烧了

楼主(2024-07-15):
尼德科l470电机调节过程中占空比过大,导致电机烧了,怎么修复?之前用的13v电源没事,换了24v,调节过程中,占空比过大,就不动了,再返回也没反应了,我是刚买的电机啊

网友:
还会这样啊,电压高了?

网友:
把链接线圈的功率管拆了,无刷驱动直接焊接三个抽头,看看能不能驱动,如果能转,说明线圈没问题

网友:
调速控制板好的吗?如果芯片烧了就没得救了

网友:
为什么改24VK啊?

楼主:
可能是占空比调的过大,电机限制不能低于20%,我申请退货了,建议买到这个电机的占空比一定不能太低了,占空比过大一次性烧机,使用24v时,功率不要超过30w,我用功率表显示33w左右,然后就不转了

网友:
线圈出问题的可能性小

控制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电机是24V的电机吗?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驱动mos寄了

网友:
为什么啊。我的水泵直接占空比100%也没烧啊。

网友:
还不赶紧退货。

一般市面上便宜的无刷电机,大多是工厂测试有问题的,所以,坏掉的话,就不奇怪了。

网友:
24v以后最大功率增加到3.4倍了,心真大

网友:
无刷电机都有电源要求的,怎么能随意更改工作电压呢?  就是有刷的,也不敢这么高,我有一个直流9V的电机,电压用12V的,感觉电机发热严重,但是不敢长时间带电,后来也是改回正常供电电压,电机不发热了,测量电流减小很多。

网友:
无刷驱动挂掉的可能性大,把电机的三根线焊下来接其它驱动板上试试

网友:
这个PWM板我也有一个,说是18KHz,实际上是21K,0%-100%可调,24V是极限电压,搞不好超压损坏了,有条件看看PWM有没有输出 ,不行再把蓝色线拔掉看看。

网友:
就把占空比调小即可!!!

网友:
看额定电压是几V的?要是12V的就危险了

网友:
你先确定是电机问题还是PWM控制板的问题
不插电转一下转子,如果有阻力的话应该是烧mos了,焊下UVW其中两根线能明显感觉到转动顺畅。
判断PWM板有没有坏,电机PWM接个10K电阻对地,能全速转的话就是PWM板坏了。
你这个电机用一两块的那种PWM板子都可以,用这种有点浪费

网友:
驱动板标电压24V,驱动板挂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