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空调外机截止阀旧管子有什么好办法拆下来

楼主(2024-07-15):
图上旧管子没拆下来,让我直接锯断了,现在有什么好办法把里面那节取出来,工具我有无氧焊枪,尖嘴钳.
大家不要忘记管子给我切成齐头了,用焊烧没问题,要钩出来吗

网友:
烧红了就抽出来了

网友:
无氧焊枪使劲烧

网友:
不锈钢割管器

网友:
有焊枪烧化锡就可以拿出来了吧

网友:
这个就是焊锡焊的,加热一拔就出来了.

网友:
无氧焊枪使劲烧,尖嘴钳夹住外拉,就能出来。

网友A:
取短内管就用略粗的铁丝做个倒勾等烧化了焊料钩出(不熟练最好两个人操作)

网友:
等取出来阀门也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短内管就用略粗的铁丝做个倒勾等烧化了焊料钩出(不熟练最好两个人操作) ...

这个方法比较靠谱,

网友:
插一段细一点的短管就可以连上了,不必取出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