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可视门铃通话声音,去啸叫有无好办法?

楼主(2024-07-15):
有个可视门铃,一旦开始通话就有啸叫,MIC用的LM324放大,SPEAKE用的LM358还配合了一个看不到型号的8脚IC,那个IC,5和8是通的,输出到SPEAKE,现在用的办法是MIC上串了个20K的电阻,似乎还有一些啸叫,还有啥好办法不?另外这样串联个电阻有啥后遗症没有?

网友A:
我一般是喇叭线掉个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喇叭线掉个个儿

我是移位置了无效,另外不盖盖没事,盖上就叫,用了几天了,好像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移位置了无效,另外不盖盖没事,盖上就叫,用了几天了,好像没事

现在有回复也不通知。那也可以M1C套个长点的热缩管封住外壳与话筒的空间

网友:
让麦克风和扬声器离远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