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助,咸鱼上掏了一个7.4寸的 SES 三色墨水屏,怎么驱动

楼主(2024-07-15):
ses的7.4寸三色墨水屏 会议桌牌 屏幕型号为 SE2741FS083 网上找不到这款屏幕的信息, 看了一下主板的接口定义,基本都是通用的,找不到驱动程序

补充内容 (2024-9-12 15:10):
驱动代码已经找到了:https://github.com/CharmingSu/ePaper_EXT2_Energia

网友A:
最快速的方法是买一块微雪的esp32墨水屏驱动板或者去立创开源硬件上面打一块自己焊好。然后用微雪的代码一个个试,或者用arduino,使用G小EPD2库一个个试。试出来后就看你想用这个屏干什么了。

网友B:
用来看书一定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速的方法是买一块微雪的esp32墨水屏驱动板或者去立创开源硬件上面打一块自己焊好。然后用微雪的代码一 ...

用微雪的代码也试过,不起作用

网友C:
没有资料的屏很难玩转,很多屏是定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来看书一定爽歪歪

看到边框处的暗红色了吗,这是三色屏,没法局部刷新,没法快刷,全局刷新的速度比黑白屏慢的多。一般高档黑白屏全局刷新0.3-0.5秒,低档的也只要1秒。而这个屏需要10-15秒左右。翻页的时候要疯。虽然可以强行改驱动,逼它在一秒左右快刷,但寿命就短多了。做电子书必须用黑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资料的屏很难玩转,很多屏是定制的

嗯,这个屏幕好像就是定制的,找不到任何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边框处的暗红色了吗,这是三色屏,没法局部刷新,没法快刷,全局刷新的速度比黑白屏慢的多。一般高档 ...

做个日历倒是很不错

网友E(2024-08-23):
引用 楼主:
做个日历倒是很不错

楼主这屏幕哪买的多少钱,我看有40的不敢买,虽然闲鱼上有驱动案例,仔细看看屏幕都差不多,排线都是弯的

网友F:
也买到了同款桌牌,目前还没驱动成功。同问!

网友:
boe的墨水瓶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屏幕哪买的多少钱,我看有40的不敢买,虽然闲鱼上有驱动案例,仔细看看屏幕都差不多,排线都是弯的 ...

闲鱼上买的大概就10块钱一块,现在已经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买到了同款桌牌,目前还没驱动成功。同问!

驱动代码:https://github.com/CharmingSu/ePaper_EXT2_Energia

网友(2024-09-26):
准备找个这样的屏做个日历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代码:https://github.com/CharmingSu/ePaper_EXT2_Energia

你好 ,我也有这个同款的屏幕, 一直没点亮,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驱动板呢?   这种 微雪同款的 驱动板支持么? 感谢.

网友:
同款墨水屏,希望能驱动显示。

网友:
ses的7.4 BW 黑白的有驱动起来的大神吗?

网友(2024-12-05):
ses的,我在gxepd2差不多型号里,把busy监测从低电平改到高电平,可以用。但是我感觉busy信号还是存在问题。

网友(2025-01-21):
引用 网友B:
用来看书一定爽歪歪

用电子显微镜观察过,这种价签都是蜂巢结构的,和电纸书屏幕是不一样的

网友:
没有资料的屏,简直难上加难,之前玩过一款拆机屏,用常见的屏主控片子的驱动尝试,总是无法点亮,后来用逻辑分析仪多次截取数据分析,数据和时序非常罕见,按照截取的波形写程序,立马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