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的转5伏充电插子很热正常吗?

楼主(2024-07-15):
这样的插子,给手机充电没很长时间它就很热

拆开里面

看pcb上也有螃蟹和电感

应该是 PWM降压的吧为什么这么热呢?

网友:
这做工不怕爆炸啊? 扔了吧

网友:
你这个充电头,里边都锈成这样子了,肯定接触不好才发热的,建议换一个新的。

网友:
这玩意,波纹大,毁手机的电池啊,买个华为的多好,虽然贵点,但是真好用啊

网友:
扔了吧,再用的话,手机早晚不保

网友:
壳子留着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
伪劣产品,热就正常了

网友:
锈迹斑斑,不发热才怪

网友:
现在很少用了,都是无线充电

网友:
里边都锈成这样子了

网友:
弹簧锈成那样,估计电阻不小,弹簧都发热吧

网友:
弹簧都有锈了,你看看弹簧发热吗?

网友:
此转换头锈迹斑斑,品行不端

网友:
先是这么差的车充头,少见,还是买个好点的吧

网友:
家里三个,两个 360 ,一个 rock 。质量不错。

网友:
买只稍微好点的,

网友:
XL1509,比34063还好点,这货没有10年也有8年了。锈蚀导致电路电阻大,发热,不安全,可以扔了

网友:
测测那俩电容

网友:
换个质量好发热低的,比较安全。

网友:
生锈了,接触不良,换了吧,不要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