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大神帮忙看看七彩虹SL500 256G固态硬盘开卡的问题

楼主(2024-07-15):
这个硬盘原故障是无法分区格式化,任怎么搞重启恢复原样,判断是固件问题,于是开卡量产,,

找到了相应的程序,SM2259XT(AC)_HY3D-V6_PKGU0108A_FWU0105A0,然后按网上的教程一步步来

设置

其它按默认的,然后开卡,

结果出错了

然后再来,在配置那把那个

载入ISP项去掉,然后开始,结果是成功了,但是

只好再来一次,重新设置开卡,如图

就是在默认配置上还选择了“RDT测试”
然后开始,,,成功了,

但是不能初始化,卡死在哪,,,

打开DISKGEM来看看它的情况是这样了。

在SMART项里,什么信息都没有,,,,

情况就是这样子,反复试了多回,主要是在配置哪调,凡是按默认的做都是会出错,只能选择那个“DRT测试”才能通过。但是无法使用。。。。。。

各位大神请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

网友:
ch3 ce0有问题?
下载isp必须勾选

网友:
先吐槽一下,哪里看的乱七八糟的教程?
1. 载入ISP必选,固件不载入进去,量产个毛?
2. RDT是拿来抓取坏块的,刷入之后,重新上电,主控会进行挨个测试,那肯定是不能分区的!RDT结束后,根据RDT信息重新量产,刷入正常固件才行。
3. 板子拍照、颗粒拍照、CE分布拍照

网友:
感觉accgle说的比较正确,板子拍照、颗粒拍照、CE分布拍照,才好分析问题

楼主:
感谢3楼大侠及各位大侠的指导,好的,我这就上传资料。

楼主:
板子拍照,正面图

反面图

CE分布图

另外,RDT结束后,如何查看RDT信息呢, 我小白一个,不懂得,烦请accgle大侠不吝指教下。

网友A:
成功了,不能初始化,有重新开关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不能初始化,有重新开关电吗

重新开关电了,

网友:
请问楼上几位大大,2258xt 开三星8ce带cer的开卡软件有吗?

楼主:
板子正面照

反面照

CE分布图

另外请问大侠RDT跑完后,在哪查看RDT的信息进行选择相配的固件呢?
我是一小白,刚刚学开卡的,还请大侠们不吝指点下。。谢谢啊

楼主:
按照这个配置开卡,出现这样的错误。

打开错误的相关信息如下

楼主:
我在电脑设置了RDT,然后再接在充电器那跑了一次RDT,其间一直在闪烁,大约过半小时那样吧,灯常亮了,然后我再接到电脑上,打开来查看RDT的信息。如下,

显示PASS,是不是通过了,然后如何进行一步呢?、请大侠们指点下,,不胜感谢。

楼主:
信息图如下

网友:
去年在某多多上买一块2手的这个型号,二十多块还是三十多块记不清了,一直插在路由器上,用了小一年了,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电脑设置了RDT,然后再接在充电器那跑了一次RDT,其间一直在闪烁,大约过半小时那样吧,灯常亮了,然后 ...

工具设置 把rdt关闭 然后pretest选3参考rdt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设置 把rdt关闭 然后pretest选3参考rdt坏块

好的,谢谢。

楼主:
选择第三顶,

然后开卡,

看着进度到了SMART TEST就出错了。

楼主:
参考网上某贴子,修改些RDT的一些配置,

重跑一次RDT,结果如下。。

不是很明白这代表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考网上某贴子,修改些RDT的一些配置,

你难道就是EVA群里面的“蒾夨ㄋ 墙角”?在群里问的问题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难道就是EVA群里面的“蒾夨ㄋ 墙角”?在群里问的问题一模一样

不是哦,没有进入什么群。

另外,我已经摸索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