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铲除牛屎!VC890D维修后续

楼主(2024-07-15):
原贴:铲除牛屎!VC890D维修成功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听取坛友建议自己画个PCB转接板,发到嘉立创打板

成功上机恢复,再也不用飞线了

网友:
佩服你这种折腾的精神,牛屎换成硬封的IC,确实有水平;要是我,早丢垃圾桶了,真没耐心。

网友:
确实有水平

网友:
转接板比飞线好看多了

网友:
厉害了,果然转接板比飞线好看不止一点两点!

网友:
楼主的耐心很好啊,这个都要改一下。

网友:
专业的方式铲除黑胶ic替代

网友A:
搞完是不是还得刷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完是不是还得刷机?

芯片7106的,不用刷程序,淘宝2块多一片

网友:
转接板外圈焊盘剪下去一半,改成半孔,更好焊

网友:
楼主换屎成功

胜利可以免费售后吧

网友:
漂亮!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要一大坨飞线才显示有水平哈

网友:
这个确实是情怀,不能计算成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7106的,不用刷程序,淘宝2块多一片

转接板也有卖的吧?

网友:
这个转接板,可以做成邮票孔,至少焊接更加靠谱吧?搞成这个样子,感觉焊接比较恼火!

网友:
就是那个做转接板的要不要费用?

网友:
转接板是怎么焊到下面的板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接板也有卖的吧?

表用的多的,大牌的可能能搜到(闲鱼),这种软封的芯片外圈焊盘间距一个厂家一个样,要是杂牌的只能自己画,胜利的还有卖据说是原厂出来的芯片,直接带板的牛屎,回来焊上就行,牛屎换牛屎,不过不合适价钱比较贵,大概要10块一片

网友:
为什么不开邮票孔?那样更美观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