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9801A+ 电阻档 电流档 二极管档损坏,电压档可以使用

楼主(2024-07-15):
胜利VC9801A+ 电阻档 电流档 二极管档损坏,电压档可以使用;
已经更换过7106(板子上的转接板是自己花钱到嘉立创做的,原始是牛屎芯片)
板子上的三极管和358几乎都更换 还是无法使用
电阻也测量过没有损坏的……
找不到这旧版本的原理图  有点难折腾……
如有大佬有这版本的原理图,分享给我试试看

经历万难终于修复成功……

网友:
根据7106的原理图跑电路
比如电阻档,先查电流源有没有,然后查在待测电阻上的电压降进入7106的通路。

网友:
这板子还是硬芯值得折腾一下。

网友:
这表是不是能寄回原厂维修啊。

网友:
经典的7106电路

网友:
如今万用表便宜了,没必要折腾的修,买件,人工费,算下来真不合算。

网友:
硬封后来换的吧

网友:
这板子还是硬芯

网友:
不好维修吧

网友:
我的二极管档有底数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24-11-18):
已在数码老站找到了拨盘簧片的位置,网上搜了几个版本都不对,和这版本是一样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