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九阳豆浆机换电机

楼主(2024-07-15):
家里的豆浆机好多年了,用着一直没问题,由于有一段时间没用,维修时,打开后发现是电机进水,导致电机轴卡死,由于不知道用时插电一段时间没反应,发现时已晚,电机已经烧了,好大的漆味,买的新电机定子铝线,转子铜线,凑合用吧

换好后试了下没问题,由于有个插头不同,也没去掉直接加了一节从新做了个插头,换下的电机都是铜线的还算良心,定子没事,转子彻底不通了。

网友A:
进水成这个样子,密封圈也要换了

楼主:
豆浆机是傻瓜式的没有按键,插电后机头放置正确,自动进入工作状态,熟后停止工作,蜂鸣提醒。

网友:
九阳豆浆机相对做工还可以,比较耐用。

网友:
新电机铝的更不耐用了

网友B:
烧的那个绣的挺厉害看看有没有温度保险

网友:
10几年前父母家买过三个九阳,都是一年多就坏,最后一台还去本地售后花100多修了一次,我也不知道当时我爸干啥这么执着买九阳,换我肯定换牌子买了,其实问题都是密封圈坏,后来我妈痛风家里就不做豆浆了

网友:
2楼说的对,密封圈也应该看看。

网友C:
必须换密封件,核心是把漏水治理好

漏水是这类豆浆机的通病,设计应该将豆浆机设计高一些,转轴加长,让上部密封部分离开水即可解决这类通病。

网友:
进水成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成这个样子,密封圈也要换了

已经买了还在路上,不换的话新电机也得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那个绣的挺厉害看看有没有温度保险

没有温度保险,才把电机给烧坏了,新买的有温度保险,要不铝电机线更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换密封件,核心是把漏水治理好

漏水是这类豆浆机的通病,设计应该将豆浆机设计高一些,转轴加长,让上 ...

内部密封圈跟电机轴孔处处加了704硅胶,外面密封圈已经买了,回来了马上换了

网友:
电机都坏了,好像修也不太划算

网友:
这种小家电都是消耗品,用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修的价值了,有些配件也不一定好买

网友:
看来这种结构防水是薄弱环节

网友:
用久了密封圈就老化了

网友:
豆浆机主控该设计一个电机工作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
似乎现在少人用豆浆机了,以前商场很多豆浆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