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4056芯片用于9V电路该如何连接

楼主(2024-07-15):
打算用2颗18650串联成8.4V代替9V应用场景使用,但是手头的TP4056电源板只支持单颗18650即4.2v充放电,不知道2颗18650该如何连接这些4056管理板,希望知道的大神指导下,感谢

网友:
我都是充满一个再冲一个

网友:
你需要TP5100或者IP2326

网友:
需要2个独立的5V电源或2个带隔离的DCDC模块。

网友:
如果楼主想两串充电

那么4056搞不定,换芯片

网友:
搞个双刀双头开关,充电时切换到电池并联,冲完切换到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A:
CS5086

5V升压8.4V双锂电充电,具备均衡功能,均衡功能这个很重要也很有必要。

网友:
用6v电源给两个4056都串2个二极管进行隔离就可以吧

网友:
如果使用电流不大的话,用双刀双投的继电器可以做到自动切换。

网友:
用双刀双投的继电器

网友B:
真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现在网上的9伏充电电池多的很,价钱也便宜,何必搞这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现在网上的9伏充电电池多的很,价钱也便宜,何必搞这麻烦。 ...

一看就知道你没实际弄过,网上便宜的充电电池确实很多,但是很多都是软包电池弄成的9V电池,本人一直认为这种软包电池不耐用很容易鼓包,所以一直坚持使用18650或其它圆柱型电池,抗耐搞才是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S5086

5V升压8.4V双锂电充电,具备均衡功能,均衡功能这个很重要也很有必要。 ...

有没有PCB文件?我之前画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充电只能100MA左右。CS芯片好像可以达到1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PCB文件?我之前画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充电只能100MA左右。CS芯片好像可以达到1A的。。 ...

嘉力创开源平台有,

网友:
PW4203是一款4.5V-22V输入,最大2A充电,支持1-3节锂电池串联的同步降压锂离子电池充电器芯片,适用于便携式应用。可通过芯片VSET引脚选择1节充电或2节串联充电3节串联充电。PW4203集成了频率800 kHz的同步降压稳压器,具有极低的导通电阻,可实现高充电效率和简单的电路设计。
PW4203 规格书下载
PW4203具有输入过压保护24V,和低压启动保护3.9V,还具有输出VBAT电池充电电压的过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过温保护,过流保护,过时间保护。
PW4203还具有过时充电设定,通过C1的电阻容值来编程充电时长,一旦超时,IC将停止充电操作并闭锁。只有重新插入电源或重新插入电池,才回复正常充电。
PW4203典型应用图:

芯片5引脚VSET选择几节的锂电池
1, 单节锂电池 ,引脚VSET接地GND,输入电压需4.5V起以上;
2, 两节串联锂电池,引脚VSET接输入VIN,输入电压需8.8V起以上;
3, 三节串联锂电池,引脚VSET不接,NC悬空,输入需13V起以上。
芯片2引脚PROG选择充电电流最大值
通过改变RPROG的电阻阻值来反馈给芯片,控制最大充电电流值。
计算公式: R PROG (mR) =25/ I CHG (A),例如RPROG=20mR,充电电流是1.25A。
芯片1引脚TCCT是可设置充电时间
通过C1的电阻容值来编程充电时长,一旦超时,IC将停止充电操作并闭锁。只有重新插入电源或重新插入电池,才回复正常充电。
计算公式:C1 =2*10-11TCC ,TCC是目标恒定充电时间
芯片4引脚NTC是电池NTC过温保护
1,不需要NTC功能时,NTC引脚接VIN,PW4203正常工作;
2,NTC引脚接GND时,芯片关闭,不工作。
3,需要NTC电池温度检测功能时,NTC引脚出了加2个贴片电阻R1和R2,具体信息看PW4203规格书第9页。
元器件选择:
CIN和CBAT 贴片陶瓷电容0805或1206等
C1贴片陶瓷电容0603
L1贴片电感器,可根据充电电流,选择不同成本的贴片电感

网友:
如果输出功率不大的话,用一块这种升压板,可以将两个18650电池并联接入,然后升压到9V使用,之前万用表改锂电池就是这样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PCB文件?我之前画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充电只能100MA左右。CS芯片好像可以达到1A的。。 ...

自己用的软包小锂电池做9V电池,音响设备用。用CS5080外置充电器,均衡板内置到电池包里,用的深水宝上现成的小电流那款。

大电池、大电流就不要用这个CS5080/5086了,均衡电流太小了。

2S大电流考虑:
1.将电池端子全部引出,用航模现成的2S、3S平衡充,成品也就10元;
2.用开关或继电器切换电池串并联,充电时1S大电流充电;
3.网上搜索到一个用MOS管做切换,2个电池分时充电,充电还是4.2V, 这个电路可以做到电池包里面,电流也可以大。

网友:
这个用4056好像不好搞。
网上有专门二串18650充电的充电板卖,也很便宜,买了好几个用于对讲机改锂电池用,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