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挂钩脱落了,温湿度计用什么挂钩比较好?

楼主(2024-07-15):
天气热,胶在墙壁粘的不牢固,
竟然温湿度计和钩子都脱落掉地上了

用哪种挂钩会比较牢固,不怕温度高导致脱落呢

网友A:
我也是这种挂钩,好几年了也没掉啊

网友:
用那种比较厚的所谓纳米双面胶 粘性特别大
(不是泡棉双面胶)

网友:
使用双面透明胶带效果不错,但是粘之前需要很认真的处理干净粘接墙面。

网友B:
可以用纳米无痕双面胶带,越厚粘的越牢固。

网友:
靠谱的办法,就是钉钉子。

网友:
6楼的办法最靠谱!

网友:
有种粘春联的,透明的粘条,特别好

网友:
3M双面胶就很好用

网友:
电锤,胶粒,不锈钢螺丝,再也不用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纳米无痕双面胶带,越厚粘的越牢固。

纳米胶不靠谱,热了也容易粘不牢固

网友:
直接用3m胶把温度计沾到墙上完事

网友:
我都是用免钉胶。24小时贴住,然后就稳如老狗

网友:
  当然是硅胶了,不会掉不想要还能切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种挂钩,好几年了也没掉啊

挂的东西重一些,挂钩可能会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的东西重一些,挂钩可能会掉的

是的,挂些小东西一两件衣服还可以,我之前贪方便挂了两瓶大瓶可乐,掉了

网友:
用免钉胶,淘宝上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