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分析一下华为充电头的故障原因,谢谢

楼主(2024-07-15):
给家里监控摄像头供电的华为手机充电头坏了,故障现象是插上USB电压电流测量仪表现为一会通电一会断电。麻烦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多半是主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B:
光耦挂了就会打嗝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主滤波电容坏了

电容未见起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挂了就会打嗝输出

用万用表可以辨别吗?

网友C:
代换第2图左下角的小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挂了就会打嗝输出

这个没光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换第2图左下角的小电解电容试试。

目测外观正常,未见起鼓

网友:
故障现象大概是接触不好或者电容容量下降,但是这种1a的充电器还有维修的必要?

网友:
先换电解呗

网友:
插头接触不良?要么有虚烊

网友D:
这充电头做工比山寨强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充电头做工比山寨强不了多少~

你拆一个山寨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拆一个山寨的看看

论坛山寨货有的是一搜一大把不用我拆,你拆的这个华为的基本就是山寨品质~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芯片过温保护了

网友:
滤波电容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