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电源突然坏了,没有电压电流输出,麻烦老师们看一下,谢谢

楼主(2024-07-15):
机顶盒电源突然坏了,没有电压电流输出。
麻烦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
保险管或者保险电阻炸了没?输出二极管开路了没有?从输出端接个比额定输出电压高1V的直流电看看光耦动作正不正常

网友A:
看有没烧保险,烧保险的话初级坏的多,mos管电源芯片等,没烧保险的话次级坏的多,检查那两个大个头整流管有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烧保险,烧保险的话初级坏的多,mos管电源芯片等,没烧保险的话次级坏的多,检查那两个大个头整流管 ...

请问保险管在哪里?是那个热缩管套着的吗

网友:
这东西网上一大把,又不值钱,不会修的就别折腾了,会修的好多都懒得修,如果是学技术还是多看书,搞懂原理再问不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保险管在哪里?是那个热缩管套着的吗

保险管就是220V电源线附近那个套着热缩管的,用万用表测量是否烧断,如果烧断了大概率MOS管也挂了,4只整流二极管也要查,一步一步往下查,尖峰吸收,高压部分的元件最好挨个测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保险管在哪里?是那个热缩管套着的吗

还是去买个新的吧,买个靠谱的,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12V3A电源买新也十来块钱,自己修买换件大概也差不多了,还费时费力,学习技术的另论。

网友:
没看出明显坏的地方,看看线有断的没

网友B:
第二图中间的电解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图中间的电解换一下试试

请明示一下具体哪个电解电容,谢谢

网友C:
背面还有很多原件的吧,你这拍的不全啊,电解电容要看那个50v47uf的,就是在散热器框架里面的那个小的电容,测量他2脚电压,是不是他损坏不能启振,万用表测试输出,看看通电瞬间有没有输出,要是有输出可能就是电容问题,要是一直没有输出,得看保险丝坏了没有,保险丝坏的话不能简单的换保险丝,要测量整流桥和mos管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明示一下具体哪个电解电容,谢谢

散热片里面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保险管在哪里?是那个热缩管套着的吗

还是买一个吧,安全第一

网友D:
还是买一个吧,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一个吧,又不贵

就是要体验修好的成就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体验修好的成就感

问题是你基础差,不好往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面还有很多原件的吧,你这拍的不全啊,电解电容要看那个50v47uf的,就是在散热器框架里面的那个小的电容 ...

太巧了,我昨晚机顶盒就是坏这电容

网友:
没基础就不建议修了,这电源还算可以,零件多

网友:
这种,一般是芯片挂了。一般都没有单独开关管,开关管集成在芯片内部。修的话,把芯片换了,高压滤波电容换掉,其它的,整流桥或二极管还有保险测下坏了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