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维修CZD FSH1玩具笔式万用表,顺便测一下精度!

楼主(2024-07-16):
通过观察发现,一个过孔的线断了,简单的用导线连接,现在测量通断有声光提示了,就是非接触测量没有反应。顺便测了一下精度,直流电压精度还是不错的!电阻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A:
这价赚到了

网友B:
怎么只有一张图?其他的都打不开。

网友:
图片看不了啊。请更新一下

网友C:
貌似图挂了

网友D:
这种表都是用来干粗活的吧,设置个毫伏档有啥用啊

网友E:
电压电阻档分开设计好,可以测量1v以下基准电阻有多少毫伏,二极管分压大小。我的全自动万用表,低于1v显示成电阻,测二极管分压也显示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怎么只有一张图?其他的都打不开。

我浏览时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浏览时也一样。

图片来了,之前应该网站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电阻档分开设计好,可以测量1v以下基准电阻有多少毫伏,二极管分压大小。我的全自动万用表,低于1v显示 ...

图片来了,之前应该网站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表都是用来干粗活的吧,设置个毫伏档有啥用啊

图片来了,之前应该网站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只有一张图?其他的都打不开。

图片来了,之前应该网站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图挂了

图片来了,之前应该网站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赚到了

图片来了!

网友:
看起来还挺准,不过没看到价呢

网友:
过孔的线也能断,说明生产马虎,电压精度还行。

网友:
准确度怎么样

网友:
好像没有看到价格。

网友:
测电压很准了。

网友(2025-06-27):
这个方案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可玩性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