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无负载不输出电压,绿灯,该怎么测输出电压

楼主(2024-07-16):
听说南京西普尔代工的质量不错,爱玛品牌的。为什么要测输出电压呢,因为我上一个买的,山寨货,被商家坑了。买的是翻新的,外壳标的48V20A,里面的旧货是60V20A的,我说我新买的小电车,电池一年就充鼓包了,我测了输出电压,好家伙干到70V了,正常48V20A的,输出电压应该是55-59V的,这能不鼓包吗。所以朋友那里拿了个旧的,怕再有问题,想测测输出电压,可是空载没输出,问问有什么办法吗?如果插上电车大概是49V ,充满点电池电压54V ,按道理应该不会错吧。

网友A:
充电器带可控硅识别正负级的,不能直接测输出,要外接电源诱骗

网友B:
测量可控硅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带可控硅识别正负级的,不能直接测输出,要外接电源诱骗

接电源后,再测,大概就是当时电瓶的电压了吧?不是输出电压了吧?电压会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可控硅的输入电压

哪个地方是?元器件,能给我标注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电源后,再测,大概就是当时电瓶的电压了吧?不是输出电压了吧?电压会拉低? ...

再串个电流表,看电流是否是额定电流

网友:
测输出端电容两个脚上的电压即可

网友:
测输出电源端接的那个电容电压

网友C:
你这个充电器带BT151防反接电路,空载是没有输出了,想测量输出电压可以直接测量那个绿色大电容两端电压,测量的是空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充电器带BT151防反接电路,空载是没有输出了,想测量输出电压可以直接测量那个绿色大电容两端电压, ...

好的,谢谢你,我回头试一下。

网友:
九楼说的方法就可以,注意安全!

网友:
测输出大电容两个脚上的电压

网友:
防反接电路如何取消呢?

网友:
测输出电容电压就行

网友:
测量时注意电容的正负极,量时注意安全。

网友:
当年修充电器放烟花,那味道至今还忘不了,后来经坛友建议搞了灯泡保险

网友:
假负载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接上负载再测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