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YAOREA YR1035+开箱+自制18650测试架

楼主(2024-07-16):
心心念念终于忍不住下手了YR1035+内阻测试仪,又攒配件自己组装了测试架

开箱,朴素的外壳

看多了评测里,熟悉的外观,还蛮重的

后壳,还有防拆贴

买的开尔文夹的

全家福

上手把玩,然而发现屏幕有异物了,一个塑料丝,问了客服说用吹风机吹充电口试试能不能吹走,然并卵毫不用处,

好在售后给力,直接寄回换新

有了表头,测18650还是不方便,想着自己组个测试架,
多多上成品的架子

这种是带螺丝孔,直接固定的

另一种是带线孔的,方面直接隐藏穿线

攒的配件,七七八八算下来也十几块了,还得花时间去组装,想想还不如花20块买个成品

组装成品

线材还是买粗了,买成了0.5的了,应该0.35正合适

吐槽一下,这个XS10焊接太难了,线粗了只能打薄了焊接

一个手持电风扇的废18650测量试试水,挺好用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有盒子了!哈哈哈,我买时还没盒子哩!

网友A:
也想做个测试架,正负极的探针都买好,就差个架子。

网友:
新款的探针比老款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做个测试架,正负极的探针都买好,就差个架子。

这个3D打印的架子还可以

网友B:
现在有更便宜的,买这个不值了.

网友:
开心就好了

网友:
这个YS1035+比TS457要好很多,精度也高一些,毕竟人家是成品,一分钱一分货;我们偶尔用一下,一个TS457就满意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更便宜的,买这个不值了.

其实买了就不值,一年还不知道能不能用10次

网友:
我发现,如果智能充电器不能识别,或者需要反复插几次才能识别的电池,多半就是寿命到了。
就算能充电,掉电压很快,再次充电,又会很快显示充满。
“傻充”就没有这种效果,虽然在充,只是浪费时间。

网友:
我买的不仅没盒子,还是USB的接口

网友:
这电池该扔了

楼主:
就是手持风扇淘汰下来的

网友C:
我去年618买的这款,当时觉得有测试表笔就够了,后来发现还是得有个测试架。于是乎双11又买了官方的测试架。
前段时间稍微改造了一番,原来的线材过于零乱了。

回头再找块PVC板或者亚克力板做个底盖,完美!

网友D:
我的买回来吃灰了,极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618买的这款,当时觉得有测试表笔就够了,后来发现还是得有个测试架。于是乎双11又买了官方的测试架 ...

早知道就买个了,折腾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买回来吃灰了,极少用到

一样,目测一年少于10次

网友:
修电动车的买这个就很合适,咱们业余玩家TS457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