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低价蓝牙汽车钥匙

楼主(2024-07-16):
夏天穿衣服太薄,裤兜里揣个汽车钥匙太沉。遂准备diy个蓝牙钥匙。淘宝60-300元不等、拼多多40元的,看原理就是蓝牙连接后发送开锁信号给遥控器解锁,断开蓝牙发送锁车信号。车内必须留一把遥控器。

自己打板做一个。成本10元以内(蓝牙模块9.8元,可以用签到红包,店铺优惠,我5.6元到手)。

先发个电路图

一、先来个最简图,我的凯越遥控器按键是高电平触发,开锁、关锁键一端和正极相通,整个遥控器主需要接3.3V、GND、开锁、关锁四根线就可以开关车门,蓝牙模块只要接电源就可工作

二、汽车找不到3.3V端子,用3V电池供电要定期充电太烦,那就加个LDO降压

三、为了方便调试,给模块增加led灯显示,查看蓝牙连接情况、开锁、关锁执行情况,这些元件可以省略。

四、我的遥控器按键是高电平触发,模块输出可以直接触发,但有些车型是低电平触发,或者没有公共端,为了 增加通用性,0元购了电子开关

五、最后pcb图,长1.8厘米、宽1.8厘米

六、上实物图,太丑了。遥控器用扎带固定在主控板上,不安装外壳了直接用自封袋装起来插电就可以用了

最后,说说看法:
1、关于安全性。蓝牙安全性还算可以,10年老车了,不怕贼偷了,更何况这些车对于行家5分钟解锁。人老了也经常忘记锁车,有了蓝牙钥匙可以自动上锁。原车钥匙藏在车内坐垫下,别人不容易找到,方便自己。
2、关于可靠性。增加的蓝牙模块肯定有死机等情况,所以我在汽车底盘下用强磁吸了一个无防盗芯片机械钥匙。安装到现在还没有发现用备用钥匙的时候,再观察观察
3、关于方便性。没的说,早安装早受益,再也不会因钥匙坠脱裤子的情况了。可以调试开锁距离、关锁距离,我调到离车3米远开锁,超出10米关锁,太方便了。
4、遥控器复原。我在遥控器底板上焊接了micro usb母座,不影响合外壳。在需要用原车钥匙时(比如洗车、修车、借车),只需要拔下microusb头,安上电池合外壳复原遥控。我能在10秒内完成这些工序。
5、关于小程序。日常使用不需要安装APP,靠近开锁远离关锁。配置开关锁距离、蓝牙发射功率、蓝牙用户名密码等信息需要微信小程序,该小程序不需要联网,配置好后可以删除小程序
6、关于功耗。正常模式下,电流5ma,对于50AH的电瓶可以用400天,节能模式下电流不到1ma,汽车50AH蓄电池可以用6年。我用的节能模式。比电瓶本身损耗小多了,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现在的蓝牙钥匙都是用的ble协议的吧

网友:
继续继续,啥时候出成品

网友:
前几年就有成品!插OBD上取电,不用改车!

网友:
这样做没风险吗?

网友A:
车内留一把钥匙,无疑是不如不锁门。

不锁门,至少被人打开门发动不了车。

你这锁车了,人家开门进去就能打着火开走了。

网友:
这么容易就做出来,那汽车是不是也不安全了

网友B:
适合改一个改电动车钥匙,每次拿个手机就能开锁了.

网友C:
“车内必须留一把遥控器”,又是蓝牙,这样做安全吗?

网友D:
我的要是钥匙留在车里就不能锁车

网友:
哦,现在都不时兴带车钥匙了吗?那开豪车的拿什么来炫耀呢

网友:
用手机模拟行么?

网友:
楼主创意不错
本身也说了,多年的老车了,就图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内留一把钥匙,无疑是不如不锁门。

不锁门,至少被人打开门发动不了车。

1、车内钥匙藏在坐垫下,别人不容易找到;2、不锁门怕小孩子钻进去出危险;3、锁车后强制开门也开不走车,有发动机防盗,必须找到我坐垫下原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要是钥匙留在车里就不能锁车

嗯,一些车就这样。我这老车太不智能了,动不动把钥匙锁在车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内必须留一把遥控器”,又是蓝牙,这样做安全吗?

安全是相对的,破解蓝牙的黑客,生活中很难遇到。何况破解原车钥匙更简单。现在都没人偷车了,只是砸玻璃偷车内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合改一个改电动车钥匙,每次拿个手机就能开锁了.

现在电动车配置很高,或许人家就有无钥匙启动功能

网友E:
想讨论一下:蓝牙模块控制继电器接门锁开关这个思路是否可行? 这样的话留一把机械钥匙打火就行了,不用拆遥控钥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讨论一下:蓝牙模块控制继电器接门锁开关这个思路是否可行? 这样的话留一把机械钥匙打火就行了,不用拆 ...

可行
但要拆车,且锁车无灯光指示,不清楚究竟锁了没有
我车用遥控锁车转向灯会闪一下,喇叭也响一声,这样就知道车己锁

网友:
不管安全不安全,至少我的车做不到,因为我的车钥匙留在车里就不能上锁,按锁车键还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