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 主板不通电是哪里坏了呢?

楼主(2024-07-16):
请教大佬 主板不通电是哪里坏了呢?

楼主:
请教一下,如果开发这样的电源模块得多少钱啊

网友A:
镇流二极管,肖特基,调整管,大功率电阻

网友:
十几个电阻看着吓人。

网友B:
大电容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检查NTC和保险,如果有,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设计这个电路板的人估计是处女座,这些个元件分门别类,排得整整齐齐,佩服

网友:
不是哪个坏就是哪个坏

网友:
一段一段地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镇流二极管,肖特基,调整管,大功率电阻

220转5v的 220输入正常 就是输出端没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检查NTC和保险,如果有,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

大佬你好 220转5v的 220输入正常 就是输出端没有5v,你说的那个是那个元件呢

网友:
先测量一下大电阻,记得放电

网友:
按楼上的方式测量吧,是自己diy的吗,不明白最前面那个小小的共模电感能不能满足参数

网友:
只能一段一段慢慢的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