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个大卸八块的米家床头灯MJCTD01YL—保险的通病

楼主(2024-07-16):
小黄鱼上淘来的床头灯,故障机,卖家尝试自己维修,然而仅仅是拆得七零八落就截止了,

基本参数,修过好多了

发过来也是一堆配件了,大卸八块

试了试电源板,通病保险坏了,换了个拼装下成功点亮,然而问题来了
顶部的电路板是粘在上面的,根本拆不下来

卖家又把上面的3根线暴力拆断了,既拆不下来,又很难焊接

只能用长点的线代换了,用烙铁伸进去焊接

一顿组装,又把一些不知所踪的螺丝补上了,完美点亮

网友:
七零八落的灯一定便宜吧,手艺不错,完美修复。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A:
顶上应该是双面胶粘的,可以用电吹风吹热了试试看能不能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上应该是双面胶粘的,可以用电吹风吹热了试试看能不能拿下来...

试过了,太难了

网友:
能修复也不错了,算是可以用上了

网友:
然后吃灰了,多了件垃圾

网友:
粗粮家,这种触摸基本都是沾上去的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B:
10W足功率的话,放床头感觉太亮了,只有长期低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W足功率的话,放床头感觉太亮了,只有长期低位运行

亮度可调的

网友:
手艺不 错,修好就先用着

网友C:
手艺不错啊,最怕丢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不错啊,最怕丢件了

还好零件不缺,只是少了几个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零件不缺,只是少了几个螺丝

挻好,能修起来就相当不错了。

网友:
好玩吗
这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这年头只要是爱捣鼓的,吃灰的东西肯定巨多,本人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