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AHT温湿度测量模块当作标准温度计校准红水温度计

楼主(2024-07-16):
看了moontree坛友的“拆修一个红水温度计附红水温度计简单挑选方法”,一直想把家里的这种温度计也校准一下,校准之前需要找一个可以作为标准的温度计,可惜家里的几个温度计并排放在一起显示各不相同,用手头的几个DS18B20测量也是各不相同。后来发现以前分别用红包买的AHT10、AHT20、AHT30的温湿度测量模块显示一致性不错,那我就认为它们显示是准确的,把它们当作标准温度计吧。

下面是今天我将空调关闭后测量室内温度的情况,显示的值是四个AHT传感器显示的温湿度值,分别对应AHT10、AHT30、AHT20、AHT30的温度和湿度测量值,可以看到四个AHT传感器在目前室温25~30测量值基本一致,最高、最低温度值也就差0.3,在可以接受范围,有时候温度会有零点几度的突变,是因为我开着窗户呢,外面有风吹,我关上窗户再测量五分钟。

下面是关上窗户后的测量值,温度变化比较小了,基本是在0.1度波动,这是数字量化误差,正常的

标准温度计有了,现在校对一下我的DYWSJ红水温度计吧,但是结果令人伤心:
如果校准了25度,那么30度时会低两度,如果校准了30度,那25度会高两度,估计刻度盘同这款红水温度计红水柱和刻度盘不配套,其他温度值暂时没用条件校对。

网友A:
水银温度计不是最准的吗,难道不是水银?

网友B:
难道是通过上下移动玻璃管来校准的?放冰水里,调到0度,然后加热到40度,记下刻度,用打印机重新打印一个表盘。

网友:
其实作为室内温度计,有个差不多的就行(当然越准确越好),比较准确的应该是水银温度计,对于桌面数显温湿度计,我觉得都差不多。

网友:
酒精温度计大部分不合格

网友:
以水银温度计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银温度计不是最准的吗,难道不是水银?

我曾经一次买了5支同一规格的水银温度计,并排测量室温,基本都不相同,最高、最低相差两度以上,我不知道哪个准,也许都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通过上下移动玻璃管来校准的?放冰水里,调到0度,然后加热到40度,记下刻度,用打印机重新打印一个 ...

确实打算通过移动玻璃管来校准,重新打印表盘太难了,我这个DYWSJ红水温度计如果不舍得扔掉需要春、夏、秋、冬分别校对,才能大概满足测室温的需求

网友:
盛思锐的作为校准的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银温度计不是最准的吗,难道不是水银?

搜了一下,红管是煤油+色素量程-5一100,蓝管是乙醇+色素,-90一50

网友:
如果想让红水温度计准确,可能只有重新打印一个刻度盘了。

网友:
可以画一个刻度盘,每一度都校准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精度1度

网友:
这种红色的是酒精的,酒精的精度最不准,这种短的更差劲,误差好几度,想校准还是买个精密水银温度计,精确到0.1的或者更精密的。

网友:
不懂这些,学习一下

网友:
重做刻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