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丰田皇冠122收音机,功放电路非常奇特!

楼主(2024-07-16):
竟然用了两块不同的集成块作为功放电路,就是TA7240AP+7241AP,简单跑线路接出声音,现在就是声音开始正常,一会声音变得很小,换大电流电源一样,有知道到底该怎么接吗?

网友A:
是不是喇叭线接错了?左右声道应该不会使用不同的ic,是不是之前代换过。

网友:
声音开始正常,一会声音变得很小

会不会是什么原因触发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喇叭线接错了?左右声道应该不会使用不同的ic,是不是之前代换过。 ...

没有更换过,电路板上写有功放块型号!

网友:
TA7240AP 和 TA7241AP 是引脚镜像,性能几乎一样的。考虑同时坏的可能性,先检查是不是前级信号或者供电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某个电容漏电了?

网友:
这个不难,先前后级断开,检查后级是否正常,然后根据结果往下走即可~~

网友:
声音变小了的时候,摸摸功放块是否发热?

网友:
TA7240AP 和 TA7241AP 两块集成块作为功放电路性能一样的,仅引脚是镜像排列。

网友:
丅A7240,5.8w双声道集成,只接一块试试,主查电源问题。

网友:
俩片ic ,四通道,用俩片不一样的ic不稀奇哈

网友:
内部也经历了这种pcb

网友:
明显是耦合电容问题  如果搞不清楚是哪一个 建议全部换了

网友:
两个声道都这样?调频立体声?

网友:
13楼说的有道理,肯定是有元件软击穿了,电容概率大

网友:
看那个元件发热利害

网友:
松香烤鸡大法安排

网友:
喇叭线接错了

网友:
从后往前查,应该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