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充电器不转灯,如何调低转灯电压

楼主(2024-07-16):
铅酸充电器不转灯,如何调低转灯电压
充了58V,电压不再升高,充电器会一直充,已经鼓了
问能不能调低转灯再充充了57V左右就不再充了

补充内容 (2024-7-24 13:00):
包括 以下电子元件 UC3845A
20N60zgmx
151T-L001  K151008
LM358
d11  MLR 2060CT
Q6 BT153
印字US1G
印字us2g
m7
pc817 两个

补充内容 (2024-7-24 13:13):
AZ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用了运放做电压比较器,电压采样电路估计是这几个,在右边这三个上并电阻(看不清好像是R14、R ...

1,按照这个方法把R18 7.5K改为3.3K后,现在最高充电电压为56.3V左右,第一天出行,充了1度电,自动停机,大概3小时,第二天出行有点远,充了2度电,早上起来还在充, 不知道是没充满还是没有自动停止,电池有点热,我手动拔掉。第三天第四天,均自动停机,感觉应该算可以了。~起码不发烫,发烫最绝望,现在有我信心了,插上电睡觉不用管,以前可不敢插上就睡
2,其它情况,电池型号是48V58AH,使用时间不到2年,已充鼓,检测仪显示寿命44%左右,需要更换,我想凑合用,暂时不考虑更换电池,现在出行15公里,没有问题

网友B:
转灯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灯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

我感觉是电流控制

网友:
转灯应该是电流控制吧?转灯电流看你充多大容量的电瓶而定,我一般充20ah电瓶转灯电流控制在300--400ma

网友:
加个时间控制器,

网友C:
5楼说的对,加个定时器,定好两个小时,自动断电,防止一直充电,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铅酸充电器不转灯...........10有89是电池不得行了............................

网友:
电池报废啦!应该换新电池的!!!

网友:
不转灯一般情况下是电瓶快嗝屁了,内阻变大充电器以为没充满就一直充……一直充……,此时手摸电瓶应该挺热的。加个定时插座可临时解决问题。

网友:
不转灯,紧接发热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楼说的对,加个定时器,定好两个小时,自动断电,防止一直充电,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

一个充电器 15  一个定时器 25 、、、、一个充电器 15  一个定时器 25 、、、、一个充电器 15  一个定时器 25 、、、、

网友:
充电热失控,后果很严重。
58V不算高,还是换电池吧,免得路上趴窝。

网友:
这种垃圾充电器

黄鱼上有博世的 很便宜  不到50块钱  ……

网友:
电池大概率不行了,建议把充电器电压调低,去掉浮充段

网友:
转灯肯定是电流控制,楼主这图片拍的太模糊,看不清楚主芯片是啥 ,试试在网上找一下原理图,贴上来让大神分析分析

网友:
这个先用电子负载测试充电器具体转灯电流和浮充电压,再考虑怎么改

一般电瓶车转灯是电流控制,如果是电瓶不行了,不转灯,但电瓶还能用,可以根据电瓶充电电流具体情况调整充电器

网友:
如果电瓶内阻很大,可以改为恒压限流充电~

网友:
15176058125

参看我发的主题贴,调低电压,电压下来了电流自然就降了,就转灯了,建议调到56-57V,夏天电瓶太热就不容易转灯,还有电瓶新加了蒸馏水电解液浓度变低也不容易转灯,,,有个别的充电器不能改,我弄过小鸟电动自行车的,灌了胶的,虚焊坏了,修好了,不过它的单片机程序和引脚设计的挺恶心人,改动难度特别大

网友:
拆掉这两个测一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