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PAM8403 制作音箱!

楼主(2024-07-16):
PAM8403 ,多多1.8包邮,刚好可以玩玩。
问题来了:

1.一路声音很大,一路声音极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喇叭互换,也是如此。
2.如何只用一路喇叭,另一路空着? 双通道功放板,改成单通道功放板。但是说明书说不允许空载,会烧坏板子。

3.喇叭大小会不会烧坏板子?

4.用手机充电器头供电就会噪音很大,用电脑机箱供电噪音就很小。怎么解决?

PAM8403 双通道功放板 改成单通道功放板

1.工作电压:2.5V-5.5V。注意:电源电压不要超过5.5V,电源正负不要接反。

2.喇叭配用:4-8欧,推荐用:4欧;喇叭功率:2-8W。

3.可使用电脑USB口5V电源供电,或使用手机充电器USB口5V电源供电,也可以使用锂电池电源。

4.高效率90%, 4Ω负载和5V电源条件下,可提供3W(左声道)+3W(右声道)输出功率。A类、B类等功放的效率仅在30%左右,D类功放在当今绿色潮流下备受推崇。

5.D类功放效率极高,不会因为温升影响音质,而且不用加散热片,占用体积很小。

6.功放板内置消噪电路,电源开启/关闭时没有噼噗噪声;模块具有短路过流保护与过温保护。

网友:
之前玩过两下,,,,

看运气吧,用着、用着,就有1路会不正常………………

网友:
噪声大,输入用屏蔽线可以减小

网友:
没有可玩性

网友A:
工作不正常  产品有瑕疵  买的全扔了

网友B:
不用的那一路,好像要把输入拉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不正常  产品有瑕疵  买的全扔了

用了一天,很正常啊。没问题啊。

网友:
和楼主一样,发现一路大,一路小,还以为是喇叭的问题

网友C:
我买过带电位器的8403,D类放大听起来烦躁,动感倒是十足,不耐听,小喇叭再是有动态都不起涟漪的

后来DIY了4863,模拟放大,声音清晰通透,立体感很好,改装成固态滤波电容低温漂铜脚电阻,赛尔康10W固态滤波输出的充电头供电,毫无杂音底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469-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带电位器的8403,D类放大听起来烦躁,动感倒是十足,不耐听,小喇叭再是有动态都不起涟漪的

那还不如直接买成品
29块钱,就当买个外壳 + 音量电位器 + 接插件都划算

[音响] 拆一个¥29.00 包邮的便宜功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863-1-1.html

网友E:
一路大,一路小,是啥问题?解决 没有?

网友:
我使用PAM8403时经常就使用一路,另一路输出空着,没有烧毁。这么便宜的功放,如果烧毁了再换呗。如果你非要严格按照说明来,空着的一路也可接个几欧姆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那一路,好像要把输入拉到地。

支持一下。
不自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不如直接买成品
29块钱,就当买个外壳 + 音量电位器 + 接插件都划算

有花几百买的音响。

diy的乐趣。我打算自己用洞洞板做了。做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路大,一路小,是啥问题?解决 没有?

接触不良,多堆锡焊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在用,基本正常。就是增益太高

网友:
空着的一路输入端用1K电阻接地,防止感应电压造成输出过载,应该就可以只用半边功放了吧。我在想两路输出不一致,应该是电路有自激,便宜的电路为了降低成本,滤波电容太小了,功率输出时,至少要大于100UF以上,要不然电源内阻大会造成自激的

网友:
越简单,越有琢磨头,小音箱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