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拆解一个老电磁炉--千泽TS-18NL

楼主(2024-07-16):
2024年7月16日
故事要从今早说起,让我烧水下饺子,结果没几秒还没离开,伴随着嘭的一声,电磁炉后面一个闪光,心想凉了,功率管和保险必嘎了,居然家里的漏电保护器没跳,这似乎不科学呀,记着之前一次也是功率管嘎了导致漏电保护器跳了(疑问1),先不想这些,马上拿出其它继续烧水下饺子。很显然吃完饺子后的工作就给布置好了--拆修。

也是从废品站淘来的老电磁炉--千泽TS-18NL,说外观有95新不为过,我都不敢说是5元淘来的,就说是3元。用了小一段时间也没事(每次用的时间不超1个小时)

10A的保险挂了,故事大了

嗝屁了

咋这样设计,容易脱焊吧,开始以为是这里原因,后来发现不是,测整流桥没问题。

嗯,还是两种安装方式备用

是5uF电容嗝屁了,用万用表测不出容量了,仔细观察外观有点鼓包(有红框的就是),深入研究了一下也见啥
是若干年不用导致电容失容或是绝缘失效?还是之前就有毛病?请广大坛友释疑(疑问2)

被老婆抱怨的原因有3个:按键不好用+家里好几个了+是老(需要用力才能按到,按键用的是5mm高的,估计5.5或6mm的应该可以,手头没有没换),上盖的有小柱子,按键板上也设计了2种按键脚位(6*6和12*12),12*12脚位的也是第一次见,但没见按钮。

今天到查出故障点为止,测对管到功率管之间的22欧电阻(并有电容,个头比较大耐冲击)没事,对管是不是也嗝屁了不好说,有空再上示波器看看吧。

============
请坛友解释文中2个疑问。
---------------------
老婆说别修了直接卖废品吧,心想就是卖废品也要找出原因修改好再卖(2个铜线的就这样处理了?) ,这是爱好者心底的执着,懂的都懂。
哎,男人难,若是爱好不能转换成生产力,就讨人嫌。

楼主:
吓得我决定把家里的所有电磁炉的电容都测试一遍

网友A:
这种按键还是得买进口的,可以用到电磁炉报废按键都不会坏。国产的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按键还是得买进口的,可以用到电磁炉报废按键都不会坏。国产的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 ...

从淘宝网上买吗?给个链接吧

网友:
其实就是锅仔片,不耐用。

网友:
该换新的用了,铜线的舍不得就再试着修修

网友:
老电磁炉用料扎实,值得修

网友:
老婆的话必须听,但是不要去执行就对了

网友:
有年头了,还是变压器供电,日本货也犯这病,滤波电容也会坏。
电容是密封的,潮气进不去,是质量问题,国货多见。

网友:
IGBT内二极管损坏后容易坏电容。

网友:
大线盘不错,现在的电磁炉线盘很小

网友:
修修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还是撸主懂货!白瓷必然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撸主懂货!白瓷必然是精品

也不是懂货,小区收废品的,遇到啥要啥,没得选,要么要要么不要,就这么简单。

楼主:
看了大家的留言决定修起来,一是锻炼自己技术,二是比铝线的耐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是懂货,小区收废品的,遇到啥要啥,没得选,要么要要么不要,就这么简单。 ...

为啥说你懂呢!黑的没见一个!都是白的!

网友:
缝缝补补啊   哈哈

网友:
刚开始以为是日本的电磁炉,当看到合格证

网友:
这种按键我买了一千个,不知道用了多少,丢了多少,现在还有几十个,分出来还有大半就是不懂放到哪去了
现在我喜欢用打印机拆出来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说你懂呢!黑的没见一个!都是白的!

就只碰见这一个白的,7个黑的在床底呢,都是铝盘的。一个是501可调的事,一个是开关电源块的事,好几个没发现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