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插排改指示灯,加电容去电阻,效果不错

楼主(2024-07-16):
按照论坛里方法去掉电阻,换成103  1kv电容,亮度完全可以,也不发热了

网友:
这个更省电了

网友:
电容是多大的呢?

网友:
103的电容是10nf

网友A:
估计电容比电阻贵,所以厂家舍不得用电容。

网友:
省了多少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容比电阻贵,所以厂家舍不得用电容。

电容当然比电阻贵,另外电容的冲击电流比电阻大多了,led更容易坏掉,

网友:
有个坛友建议加个整流管

网友:
不应该套个热缩管么???

---------------------

网友:
试一段时间,看看LED会不会噶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当然比电阻贵,另外电容的冲击电流比电阻大多了,led更容易坏掉,

那问题来了,是改电容好还是原厂电阻好?或者将电阻阻值再改大?

网友:
并接在电阻上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问题来了,是改电容好还是原厂电阻好?或者将电阻阻值再改大?

当然从节能的角度来说,还是电容好,但是改电容不是只串联一个电容那么简单,想要长期稳定的工作,还需要配合好几个元件,所以成本上增加很多

网友:
好是好,可是这个跟频率相关。高频脉冲会不会损坏LED?
假如一个10khz的高频脉冲,220V,容抗约1.6k,LED会不会击穿?

网友:
省电了,但是LED更容易击穿

网友:
进来看看改后的效果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专门改插排灯的帖子

网友:
如果自己用的,想用得长久,加个二极管吧

网友:
更容易坏掉那他换成电容干啥?

网友:
厂家为什么不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