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关于AVR芯片的熔丝问题

楼主(2024-07-16):
手头有只ATmega16,暂时无法写bootloader,所以一直用AVR-ISP下载程序。
关于AVR芯片的熔丝,网上都有很多设置错误而导致须恢复器进行熔丝恢复的例子,所以不敢随意设置熔丝。
请问:用AVR-ISP下载程序,如果万一设置了SPIEN位(默认值为0)为1时,是不是下次就无法使用AVR-ISP下载程序了?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用AVR-ISP下载线下载时,是无法将SPIEN位设置为1的)

对熔丝一知半解,且手头没有高压并行编程器,所以不敢试。

网友A:
用 其他的 arduino 板子下载个 arduinoISP 就可以给atmega 下载bootloader了
arduino 示例里有
我一般都是刷成 arduino 的bootloader 用,懒得折腾avr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其他的 arduino 板子下载个 arduinoISP 就可以给atmega 下载bootloader了
arduino 示例里有
我一般都是 ...

用你说的方法,至今还不成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0891-1-1.html

网友:
AVR-ISP下载,是能将SPIEN位设置为1,AVR熔丝位,设置好后,下载程序不用勾选烧录熔丝位

网友:
应该和熔丝位没关系吧,一直没用过熔丝位,也没有你出现下载不了的情况。

网友:
拥有熔丝位恢复器随便噪       你值得拥有小黄鱼搜熔丝位恢复器

网友:
我的atmega162也是熔丝位弄错被锁,外接了个4M·hz有源晶振progisp还是显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