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65D6s电视帮忙看看是否电容炸了

楼主(2024-07-16):
前几天我求助过电视剩下屏幕能否组装新电视的贴,我根据里面朋友建议,拆开看看能否更换,拆开发现现在结构比以前简单很多,以前各个板独立分开,现在里面就一个主板,其他都是屏幕。
当时正常使用中,突然下面冒白烟,我们离开拉了开关,当时屏幕冒烟到拉闸过程中才闪了一下关掉的,应该不会影响到芯片吧

拆开后发现外壳下部,还有下部接口位置,还有胶板都是粘手的电解液,把主板电容全部拍一拍,麻烦各位帮忙看看,这个主电容是爆了吧,其他电容还有没有爆废?还有这个主电容如果更换有没有更好的建议或者推荐购买链接,我想买一个耐高温的耐用的,不要这种计划报废等级的东西。
另外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在电视外壳加一个5v-usb风扇,直接把外壳打洞,里面吹风降温,这个usb接入侧面的usb口借电会不会影响电视

网友:
估计就是电容过热爆了,换个电容看看,看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就这个爆了

网友:
冒烟一般是大的电解电容

网友A:
注意清理一下,那个电容冒出来的烟是导电的哦,电解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清理一下,那个电容冒出来的烟是导电的哦,电解液嘛

请问用什么洗板?我看视频有喷罐形的喷线路板清洗,这个是什么?

网友:
先换电容,清理板子,还要测测初级有没有短路地方。

网友:
主电容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