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红包买的 便宜没有好货的空开漏保安装盒,2-4位,适合2P漏保

楼主(2024-07-16):
可以装2P漏保,或者4位空开。

以前买过的,有几个螺丝的,卡槽是金属的,也不贵

这是是红包的便宜货,感觉不放心,材料很薄,没有螺丝。这些重要东西,坏了都难换。不能用太差的。

尽量大家避免吧

楼主:
2~4位的配电箱,能装一个2P漏保

网友:
自用还是买靠谱的安全

网友:
没事。它又不用负责很多的事情。防尘,防湿气够了

网友:
这个都差不多啊,便宜的都是这样

网友:
设计安全问题还是买品牌

网友:
这个不过电流和带载
没事

2P漏保有36mm小的
漏保可买好些的

网友:
这种能用,装好后不动来动去就好

网友:
啥标志也没有,不是合格产品

网友:
虽然便宜没好货,但是它实现了基本的功能,而且好货不便宜,自己选择吧!

楼主:
没有螺丝,那个盖子,很容易扣掉,有漏电的风险啊。

固定的卡子是塑料的,也容易掰断。这些东西,出问题,换都麻烦。

网友:
红包买好货要仔细寻找

网友:
小功率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家里有个基本一样的,室内用用足够了

网友:
漏保和空开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东西是不是也要求阻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