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关于xiaomi watch S3海拔

楼主(2024-07-16):
我有一块xiaomi watch S3,发现手表放在那里不动,上午拿起来看了一下海拔232m,到了晚上又看了一下变成了了103m,第二天看了一下又变成198m,是怎么回事儿?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本来就是玩具,认真你就输了...

-------------------

网友A:
不知道s3的海拔是真海拔,还是根据定位给的 固定数据,真海拔表的原理是气压,所以气压变化会影响读数,变化这么大就不知道是什么鬼,上海这个位置,气压1pha对应10米,这几天气压波动超过10,不太可能吧

网友:
气压与温度的变化都会会影响读数。

网友B:
这个东西不是这样用的,它主要是在短时间内测相对高度,比如爬山时测测你大概爬了多高。长时间本来气压波动很大,根本不行

网友:
这东西本来想买的后来还是没有买

网友C:
赞同3楼说的,户外的登山手表的海拔是根据气压变化测量,智能手表可能是根据定位给定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s3的海拔是真海拔,还是根据定位给的 固定数据,真海拔表的原理是气压,所以气压变化会影响读数,变 ...

我也查看了一些资料,这海拔是根据气压、温度测算的数值,这几天这里天气变化较大,估计是数值波动较大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查看了一些资料,这海拔是根据气压、温度测算的数值,这几天这里天气变化较大,估计是数值波动较大的 ...

有可能,加上本身精度不高

网友D:
不管是用气压温度换算,还是用gps数据,抑或是手机那种啥传感器都用上还给你一个网络修正,这个海拔始终是有误差的,比水平误差大了许多。我在想如果你这个通过手机获取联网数据的话应该误差要小一点,手机会通过附近的一些气象站其固定海拔高度以及它所获取的气压温度进行修正,只要你所在位置足够多气象观察站,那么这个修正数据就能做到足够精度,但是我试过苹果手机跟安卓用了不同软件差别还是有几十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用气压温度换算,还是用gps数据,抑或是手机那种啥传感器都用上还给你一个网络修正,这个海拔始终是 ...

之前用手机试过GPSTEST,并不需要网络就能获取位置海拔和速度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用手机试过GPSTEST,并不需要网络就能获取位置海拔和速度等数据...

你是真不看啊,网络数据用于修正其偏差,实际手机会通过气压以及GPS来换算一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不是这样用的,它主要是在短时间内测相对高度,比如爬山时测测你大概爬了多高。长时间本来气压波动 ...

你说的比较正确,短时间,气压变化不大,条件比较接近的前提下,参考数据相对准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3楼说的,户外的登山手表的海拔是根据气压变化测量,智能手表可能是根据定位给定的数值。 ...

根据我的经验,感觉是根据气压变化而变化,要不然我把手表放在那里不动,两天的时间海拔数据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数值。如果是根据定位确定的海拔,应该位置没变化,数据也应该没什么波动才对啊

网友(2024-12-05):
理论上是最容易得到的数据是获取最近商用机场的METAR中每小时QNH气压的信息。使用测量气压值带入计算
(QNH-测压)*8.25=高度m
目前只有省会城市的机场METAR是可以公开获取的。当然QNH每小时更新,这个是需要靠蓝牙同步的。看下最近的机场天气报告中的QNH气压,带入公式就可验证。小米的气压计测量没有显示小数位,所以高度换算的精度是8.25m。
气压app里没有可以更改设置的功能。建议小米开放手填QNH功能,这样可以从气象台每3h更新的天气图里获得地面海压填入。气压计的精度也应该开放到小数点后1位,这样数据才更加有用(硬件是100%支持这个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