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桌面“椭圆水冷空调风扇”WT-F11

楼主(2024-07-16):
机器顶部一颗按键和3个led显示风力,风力共三个档位,后面是加水的盖子。

正面

可以看到里面的水帘

侧面底部可以看到水箱水位

顶部提手可以拉起来

打开加水盖子,漏斗

漏斗拿下来就是水帘

水帘提起来就能看到背部的风扇和底部的水箱

去掉水帘就是普通的桌面风扇了

底部白色盖板下是主板,透明水箱四周4颗螺丝与机箱固定。

打开盖板后主板用两颗螺丝固定在水箱底部

卸下水箱的4颗螺丝就能把水箱与主体分离

分开后

风扇拆下后

主体内部构造

右边排线链接的是LED灯板,灯板与左边的按键控制板相连

这是机器底部的主板

MicroUSB带电感估计是升压板

电源控制芯片被打磨看不到型号

肖特基二极管ss24,两颗三极管是不是串联升压?

主板背面,红色接LED灯板和按键控制板,白色接风扇

底座的风扇是卡在槽里的

两股线从侧面缝隙通到底部

电线通过这个孔通到水箱底部的主板仓

风扇没有标签

尺寸

缝隙能看到是无刷的

顶部按键仓

两颗螺丝拆开后

按键控制板

芯片被打磨

底部三颗蓝色led显示风量档位

右边排线的G/R/B不知道是啥意思

背面

主板和按键板大小

背面的LED灯板

左边是从主板过来的+/-和按键线,为啥到右面就多出了B R G

正面两遍各一个彩色LED,按键板上也有3颗,但是从来没亮过。难道是有两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主板支持彩色LED跑马灯?

所谓的水冷空调风扇核心就是这水帘,中间的纸片能吸水,风通过这个水帘就能让你感觉凉爽

水帘插在水箱里

一直顶到水箱底部与水接触

背面加个风扇吹风

机器前部的导风片可以上下活动

这东西卖80-120,是不是专骗老外的?

网友:
当加湿器用应该不错,南方大夏天用的话,更湿热了

网友:
风量小,体积小,加冰困难,只能当加湿器用了

网友:
加水的用起来太麻烦了。最好是半导体制冷的

网友:
连水泵都没有吗

网友:
这玩意大概不太好用,要不然早就流行开了

网友:
只加水不加冰,制冷效果不太好

网友:
有水帘,降温加加湿,这有效

网友:
纸就这样一直湿润着,很容易滋生细菌,噱头大于实用

网友: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智商税产物!

网友:
以为是水泵喷水成帘,原来是吸水纸毛细吸水,能凉爽1~2度也不错。

网友:
多少还是管点用的

网友:
百来年了,能代替空调的可能产品就是半导体制冷片了,可惜效率太低太低,根本无法实际应用

网友:
用过很多水冷扇,不如吸湿器

网友A:
加水和不加水相差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水和不加水相差几度?

根本没差别,主打一个智商测量计

网友:
有点吸水降温效果,体积不够。试试换服务器拆机风扇,加升压板效果好点。

网友:
我家小孩买的那个是方的,有个超声波雾化器,12cm风扇 。超声波坏掉就仍在库房多年了。看做工没你这个复杂,价格估计也没你这个贵。

网友(2024-08-23):
加冰块效果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