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手机能否实现车机那样来电接听功能?

楼主(2024-07-16):
事情是这样的:

主力手机用来安装流量卡作为网络应用。
备用设备,比如插卡手表作为保号设备。
目的是手表的来电通过主力机来接打,手表只是作为随身设备插卡用。
怎样实现这样的功能?网络没搜索到。

网友:
接听可以设置呼叫转移实现,拨打应该不能!

网友:
我居然没理解你想表达什么。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差还是你解释能力差

网友:
蓝牙耳机不行吗?

网友:
SmsForwarder你看看这个合适不

网友:
没有理解到~

网友:
是小度之类的功能吗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的是想手表实现如同车机的功能。在手表上来操控主力手机,接听和拔打主力手机的号码

-----------如果是,按道理现在的智通手表,都有这功能才对,蓝牙联机操作。PS,车机一般也是通过蓝牙联机操作的。

网友:
看了半天才明白楼主的意思。
车机和手机的关系是车机可以通过手机拨打接听电话,现在想反过来,用没插卡的手机通过插卡的手表拨打接听电话

网友:
蓝牙联机试下呢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主力机既要有手机功能,又要用蓝牙耳机功能,,连上手表后,手表的来电,可以用主力机当蓝牙耳机来接听手表的电话。
应该是没有这样的APP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吧。。

网友:
多数车载系统蓝牙连上就空运 可以实现吧

网友(2024-09-11):
双卡双待,设置一下默认的网络和电话不就行了马?!!